放大电路疑问

楼主:
共基极放大电路,是放大电流还是电压,输入信号与输出信号相同还是相反?输出阻值和输入阻值大小跟哪些因素有关系,能具体分析一下吗 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讲座楼主可以看看: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86184-1-1.html

网友:
共基极放大器放大的是电压,其电流增益接近于1而小于1,输出信号与输入信号同相,其输入阻抗(注意不能说是输入电阻,二者是不同的概念)很低,通常是几百欧姆甚至更低,输出阻抗则较大,可达几百K欧姆甚至上M欧姆,具体跟电路元件参数和电路结构有关。

网友:
回复 板凳 chunyang

阻抗是伏安特性,那排线是集电结的,左边虚线正好跟发射结的一样,而实际电阻就是伏安线上各点之本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