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ink 没法复位&连接 STM32(金牛版)

楼主:
昨天金牛开发板才到,Keil + jlink 已经可以下载 流水灯project了。之间拔过 jlink的usb。重新装了下 keil(因为32k的限制),就不能连接到STM32了。j-link Commander 下显示:

J-Link>r

WARNING: Target system has been power-cycled
Info: TotalIRLen = 9, IRPrint = 0x0011
Reset delay: 0 ms
Reset type NORMAL: Resets core & peripherals via SYSRESETREQ & VECTRESET bit.
Info: TotalIRLen = 9, IRPrint = 0x0011
Info: Found Cortex-M3 r1p1, Little endian.
Info: TPIU fitted.
Info: ETM fitted.
Info:   FPUnit: 6 code (BP) slots and 2 literal slots

WARNING: S_RESET_ST not cleared

WARNING: CPU did not halt after reset.
Info: Found Cortex-M3 r1p1, Little endian.
Info: TPIU fitted.
Info: ETM fitted.
Info:   FPUnit: 6 code (BP) slots and 2 literal slots
Info: CPU did not halt, trying to disable WDT.
Info: Core did not halt after reset, trying to disable WDT.

WARNING: CPU did not halt after reset.
Info: Found Cortex-M3 r1p1, Little endian.
Info: TPIU fitted.
Info: ETM fitted.
Info:   FPUnit: 6 code (BP) slots and 2 literal slots
Info: CPU did not halt, trying to disable WDT.

WARNING: S_RESET_ST not cleared

网上查了很久,无果。有遇到过同样情况,并已经解决了的朋友么,能不能给我出出点子,已经搞20多的小时了。。。
先谢了!

网友:
boot0 boot1是不是错了?

网友:
谢谢楼上的回复。
Boots 应该没有问题,都是默认设置。
问题是,之前的出场程序运行起来没有问题。之间发现一个现象,当我反复重插外接电源时,偶尔之前刷的 led程序 还是会运行的。但是似乎每次都是巧合,找不到规律,不知道是为什么。现在流水灯程序又不运行了。。。。。。为什么呢!!!——

网友:
现在的问题可以跟 j-link仿真器脱离了。局限在为什么给版接电后,已经刷好的程序不能运行,要靠运气!!!不解。。。。。。请大家支招,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难道是jlink残疾了?话说我还真没用过jlink.以前是ulink 现在是u2  嘿嘿

网友:
jlink 没问题。刷好了的程序,接电后总是通过巧合才能运行。研究了很久的结果,应该是NRST 复位问题。NRST大部分时候 低电压,0.5v左右。

网友:
如果是板坏了,倒是释怀了。问题是:经常回到家试着插上电,刷的程序竟然又好使了。不解。等过完端午去问问卖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