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M3S写管脚“~0”

楼主:
见到一个帖子中关于写管脚“~0”用1代替说不行,有见到一个帖子说“~0”用1代替说行,那究竟行还是不行,这里给出完满的答案。

============================================================

看看函数原型

void GPIOPinWrite(unsigned long ulport,unsigned char ucPins,unsigned char ucVal)

其中unsigned char ucVal就是要写入unsigned char ucPins引脚的值,我们往往喜欢与51单片机对齐,unsigned char ucPins明明是一个“位”,因何要写入一个字节unsigned char ucVal?那就不是我们用户能管得了的了,他应该又是由底层库函数支持的。

由函数看,对字节型ucVal来说,“~0”是“11111111”,(1是00000001),当然不完全相同。

那又为何有网友说行,有说不行?其实是端口号为“0”的行,端口号不为0的就不行了。

那不用“~0”能不能点亮端口号非0的管脚呢?答案是肯定的。

如下各条指令都能点亮响应端口(假设已经都定义成输出了)。

     GPIOPinWrite(GPIO_PORTD_BASE,GPIO_PIN_0,1);

     GPIOPinWrite(GPIO_PORTD_BASE,GPIO_PIN_1,2);
     GPIOPinWrite(GPIO_PORTD_BASE,GPIO_PIN_2,4);
     GPIOPinWrite(GPIO_PORTD_BASE,GPIO_PIN_3,8);
     GPIOPinWrite(GPIO_PORTD_BASE,GPIO_PIN_4,0x10);
     GPIOPinWrite(GPIO_PORTD_BASE,GPIO_PIN_5,0x20);
     GPIOPinWrite(GPIO_PORTD_BASE,GPIO_PIN_6,0x40);
     GPIOPinWrite(GPIO_PORTD_BASE,GPIO_PIN_7,0x80);

==================================================

可以用一条指令将多个引脚输出高和低电平。

     GPIOPinWrite(GPIO_PORTD_BASE,GPIO_PIN_0|GPIO_PIN_7|GPIO_PIN_3,0x89);

PD7\PD3\PD0为高电平,PD口其余5个脚不变。

看来要是把驱动库弄透还是很难,不弄透就不能很灵活的应用。

网友:
对的 开始俺也错了 要细心的

网友:
确实如此,TI的例程中长用的写1是用:
GPIOPinWrite(GPIO_PORTD_BASE,GPIO_PIN_0,GPIO_PIN_0);
在头文件中有定义:
#define  GPIO_PIN_0  0X01
#define  GPIO_PIN_1 0X02
#define  GPIO_PIN_2  0X04
#define  GPIO_PIN_3 0X08
#define   GPIO_PIN_4  0x10
#define   GPIO_PIN_5 0x20
#define   GPIO_PIN_6  0x40
#define  GPIO_PIN_7  0x80
这样大家就能一下子就看明白了

网友:
先学习了。
主要问题在于最后的参数不是0 或者1   而是相应端口为1的值
刚开始我以为最后的参数就是0或1 ,后来发现错了。

网友:
弱弱的问一下
全选所有的端口怎么写?
GPIO_PIN_ALL 不对?
貌似STM32的里面有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久没有光顾该帖了
才看见你的问题是:全选所有的端口怎么写?
GPIOPinWrite(GPIO_PORTD_BASE,0XFF,0XAA);
其中0XFF表示选择了所有端口,0XAA是2进制10101010,即对从高到低的每一个口(PD口8根脚)间隔写1和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