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采集声音并将其转换为可控制mosfet通断的信号

楼主:
高手帮忙啊!!!所用器件要简单,最好是教学中常用的,,详细介绍下电路搭建细节及注意事项做好了  坐等。。。

网友:
用MIC采集,然后用运放或晶体管放大到足够幅值,然后适当滤波即可,具体要看你的MOS管的开启电压,放大电路用最常规的比例放大(运放)或共射极(晶体管)电路即可。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可是用mic采集的时候  外部多少会有噪音的  如何屏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