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 给点建议啊。我想用嵌入式做点东西

楼主:
我想问问各位大侠们,这几个题目哪一个比较的具有商业价值。哪一个比较容易上手啊????谢谢

基于嵌入式指纹识别系统设计

基于ARM的嵌入式视频监控系统设计

基于GSM网络SMS短消息功能的汽车防盗系统设计与实现

基于ARMCAN总线智能节点设计

嵌入式无线条码扫描仪的设计

网友:
基于ARM的嵌入式视频监控系统设计
===========================
觉得更有商业价值

网友:
指纹和条形码都有模块的,无非读取处理,看上去高精尖,其实很简单。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  我想 先上手 然后再慢慢搞一下@##上手 比较简单的估计就是  指纹识别了吧???

网友:
我想问一下啊   高级单片机能够胜任 指纹识别了吗??

网友:
不需要。我虽没做过,但参与评价过一个市级大学生电子竞赛的竞赛作品。
难度是要看你想做到什么程度,如果只是识别一个人的指纹对与不对,那简单些,判断后给出开关量;要是人数太多(比如学校大门或宿舍门),那就需要建数据库给上位机保存,由上位机进行数据比对,给一定的容差,那识别部分的单片机还是不需要多么的高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  以后  还得请教你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