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人cs的激光对抗电路程序

楼主:
开发新的真人cs的激光对抗电路程序。有新的想法,希望有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完成新的构想

网友:
问题要具体。

网友:
兼容市面所有红外发射器的信号,

遥控距离加大和保证遥控开机有效率

阵亡发烟和灯光指示

有效识别击中部位

等等

网友:
阵亡发烟和灯光指示,这个很简单啊!不过发烟是因为可能伤到人才不用的,我看大多数CS装备都有发烟电路的,只是没用而已!有效识别击中部位很简单,不过得改外围电路,现在大部分都是把所有的接受部分连到一块儿了,分开就能识别集中部分了!现在CS的缺点在于枪和主控部分使用有线连接,做成无线的比较方便了,但是要能和主控部分进行识别匹配!加个短距离的无线模块比较好。再有一个就是电池的使用了,把枪和主控部分的电池分开有助于枪内使用大容量的电池,使用的时间长了,同时也增加枪的重量,不过那样拿起来也有手感了,就是玩起来累了,不爱运动的人拿起来肯定累!
在下不才,对现在市面上的CS装备有一定研究,玩过、当过教练、修过、帮别人做过,看过凯光的程序(初期的),可以交流一下!

网友:
我需要一个志同道合的高程序开发技术的朋友。想法很好,没人给你开发等于零,可以加我qq845509171,注明cs电路

网友:
我需要一个志同道合的做程序开发技术的朋友。想法很好,没人给你开发等于零,可以加我qq845509171,注明cs电路,那位高人指点一下,哈哈哈哈

网友:
没人感兴趣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