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时提示如下错误,这是什么错误啊?谢谢了

楼主:
在编译verilog程序是,出现下面的错误,这是什么错误啊???谢谢了  我的工程项目是放在英文目录下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是每次编绎都出这种错误么?重新建立一个工程看能不能解决问题。我一般在版本切换时出现过这种问题

网友:
这个错误不用担心,这个错误是QUARTUS编译器软件内部错误。我也经常碰到,出现这个错误,你重新开始编译就可以没问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每次重新编译都出现这个问题啊,所以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恩,我去重新建立一个工程试试,谢谢

网友:
有时会会出现软件的错误的

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网友: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