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热流传感器

楼主:
我现在要画一个测量热流的电路,不知道用什么传感器好,想用热电堆,大家知道热电堆一般用什么型号吗?输出电压多少?

网友:
问题是什么样的热流,这必须交待清楚,温度范围、气体还是液体,是否有腐蚀性、测量环境是什么等等。

网友:
测量冷库围护结构的隔热性能

网友:
这种测试有公式的,根据冷库表面积,温度变化率

网友:
内外各一个温度传感器

根据公式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