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开发各种小工具

楼主:
单片机开发各种小工具,有了这些小工具,我们可以把全部心思花到代码的编制上面,可以达到事倍功半的效果,

网友:
花钱的呀

最少先说说都包括什么吧

网友:
一、!!!超级单片机开发工具!!!
    单片机开发过程中用到的多功能工具,包括热敏电阻RT值--HEX数据转换;3种LED编码;色环电阻计算器;HEX/BIN 文件互相转换;eeprom数据到C/ASM源码转换;CRC校验生成;串口调试,带简单而实用的数据分析功能;串口/并口通讯监视等功能. 用C++ Builder开发,无须安装,直接运行,不对注册表进行操作。纯绿色软件。
1. 模拟/数字转换表计算
    本功能主要用于准备用于查表计算的 R/T 表格,主要用于温度、浊度等模拟量的测量,根据电路分压电阻的位置分为两种,可以参看图示选择正确的电路连接形式;可自定义分压电阻阻值;目前支持8位 /10位转换精度;可选择生成汇编/C源代码格式的数据等。
2. LED 编码器
    本功能主要用于自动根据图形信息、段位置信息生成可保存在单片机程序存储器中供查表使用的数据。可自行定义字符的图形及各段的位置信息;可以选择LED类型,目前有 7段、14段、16段三种类型;自带图形定义,也可自定义并能保存自定义方案;自定义位置信息并可保存;可以生成 8位、4位编码,4位编码主要针对一些有 4个COM端的LED/LCD驱动器;同样可以保存为C/ASM格式数据。
3. 色环电阻阻值计算
    本功能主要为记不住色环值的人(像我)用的,比较简单,单击相应环的相应颜色,阻值将实时给出。
4. Hex/Bin转换
    Intel Hex格式文件和Bin格式文件相互转换,本功能使用机会较少。
    Hex/Bin文件转换为文本方式(变量定义方式),将Hex文件或Bin文件转换为C/ASM源代码格式的数据。
    CRC计算,提供3种计算方法。
5. 串口调试器
    可以通过串口接收/发送数据,作为普通的串口调试器,可以手动发送所填内容,也可以发送整个文件;
    内存映射功能,对于监控单片机内存非常方便,还可以定义内存变量,自动从接收到的数据中提取变量值,支持字节型、整型、长整型、浮点型、双精度型、位掩码(可用于位变量)、数组型(其他不规则变量)等,同时支持10进制、16进制、2进制显示;可以自由选择需要实时监测的变量;变量方案可以存盘等等;可以设为固定长度或定义首/尾标志,设置内存中实际起始地址,显示时和计算变量时用;由map文件自动读取内存变量(因条件所限,目前只支持由 ImageCraft C(ICC) 编译器产生的map文件,欢迎提供其他编译器的map文件样本);
    变量组合,适用于文本方式的变量监测,例如: Var1=1111#var2=2222#var3=333.333
    通讯时可以选择二进制、文本方式显示;可设置自动滚屏;设置最大显示行数;
    可以选择多命令交互方式通讯,且可以作为主发方、从发方;主发时可以循环发送所选命令;从发时可以定义自动应答命令,即接收到表中所列的命令后,自动用相应内容应答,是不是很实用?
    可以设为手动发送或定时发送。
    可自定义通讯超时时间。
    可以保存历史数据,包括发送和接收数据!
    计划加入调制解调器控制。
6. 端口监视器
    监视所选串口/并口的一切通讯活动而不占用其资源,可以设置过滤条件,可同时监视多个端口,可以保存数据,可以直接记录到文件中。
    本功能可以用来分析未知的通讯协议...

二、电阻并联计算器1.2
电子工程师调试电路时经常要用到各种各样电阻的并联,这个工具提供了最直观的电阻并联界面,简单的输入几个数字即可得到并联的电阻值,完全免费无须安装的绿色软件,解压后大小仅48KB.

三、色环电阻计算小程序

四、振荡电路计算器

五、51定时器计算TimerInit

网友:

觉得非常不错,谢谢提供!

网友:
回复 楼主:

值了!感谢楼主!

网友:
有些我已经有了,但还是下载了,因为有需要的

网友:
看上两个

网友:
收费的啊

网友:
搞一爪子再下!

网友:
有了小工具后,人的思维能力就下降了

网友:
十分感谢楼主哈~~~下来看看先!

网友:
振荡电路计算就是一坑爹货。。。其他的相当给力。

网友:
呵呵,下载看看,不知道跟我用的是不是一样?

网友:
收下啦啊啊,呵呵……

网友:
楼主给力啊,多谢多谢!

网友:
端口监视器也许有用

网友:
原来在这里,,,MARK起来~~

各位版主大大们,把它扔进 推荐下载 里吧~~

网友:
很不错啊呵呵很丰富谢谢了

网友:
貌似很强大哦 谢谢了

网友:
新来的,只能看看先

网友:
下载了,谢谢楼主的资料

网友:
非常不错,谢谢提供!

网友:
这么多,好下载下来看看

网友:
看来是真的不错……

网友:
是不是好东西啊啊

网友:
没啥大用

网友:
觉得非常不错,谢谢提

网友:
觉得非常不错,谢谢提供

网友:
求问楼主,有网络调试工具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