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9263 重启

楼主:
调试一个产品,使用nandflash(K9F1G08)启动。焊接好的pcb拿回来后,上电,正常。使用SAM-BA也可以发现硬件,可以对nandflash读取,但是写bootloader镜像的时候,CPU就重启了。不知道为什么?可以发SDRAM里写东西。查各管脚的信号也觉得没问题啊。有谁遇到此类情况,指点一下。

网友:
没人遇到过啊?附图

网友:
回复 网友A:

bootloader你调试过吗?
有可能是地址 非法 或者看门狗等等

网友:
回复 网友B:

没有,我是开始下载bootstraps就出现了这个问题。数据线的连接方式和开发板是一样的,我的开发板完全正常。复位电路也可以保证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