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864串行 PSB不能接地

楼主:
我买的一块12864液晶  PSB不能接地 一接地12864就黑屏
经过百度 找到问题所在 是生产厂家默认把psb和vcc相连了 所以默认就是并行连接方式
如果 psb和gnd相接肯定会短路 所以才会黑屏的
请问一下 那要怎么才能实现 串行连接呢?

网友:
由于后面接一个零欧母电阻所以接到一起了,焊下来应该就行了

网友:
你能把12864的驱动程序上传一下,供大家学习一下吗?

网友:
我这几天参考网上的12864串口程序,已经可以显示字符,图片和自定义图形了。我的就是PSB接地的

网友:
不错不错,试试楼上的方法,我的情况和楼主一模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