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求助

楼主:
菜鸟最近开始学UCOS系统,想问下UCOS最小系统要加载那些文件,我把别人的大系统删减到自认为最小出现了下面这种

..\BSP\STM32_Flash.scat(15): error: L6236E: No section matches selector - no section to be FIRST/LAST.
..\BSP\STM32_Flash.scat: Not enough information to list image symbols.
..\BSP\STM32_Flash.scat: Not enough information to list the image map.
..\BSP\STM32_Flash.scat: Finished: 2 information, 0 warning and 1 error messages.

报错,不知道什么原因,求各位大侠指点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个人认为需要加载UCOS内核的全部内容,然后在os_cfg.h文件中通过宏编译开关来定制自己的功能。
关于报错的问题你最好把你裁剪后的源码工程和你使用的芯片类型及编译器都给大家贴出来。要不然大家无从下手啊。
呵呵

网友:
回复 楼主:

STM32_Flash.scat 它是地址加载的文件,你找一下如果没有可以自己生成一个
不知道你的是自己建的工程还是别人的例程呢

网友:
谢谢版主,我下了个可以运行的工程,正在和我的比较有什么不同。学习中

网友:
yingg恩 楼主多比较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