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C0832与LM324的输出问题,毕业设计,急需高手指教!!!

楼主:
单片机P2口接DAC0832后经LM324放大,问题是输出最大只有1.6V,而我的程序结果应该是电压阶梯变化,让二极管慢慢变亮,LM324用了12V双电源供电!!大侠们 帮忙看下吧!!谢了!!dac0832是与单片机相连的STC89C51!!!

网友:
我调试时用的是12V的双电源供电的,有会的高手,拜托指导指导,偶10号就要答辩了,就差这个灯慢慢变亮这部分还没调试出来了

网友:
后来DAC0832的2脚和18脚是直接接地了,DAC处于直通状态的

网友:
电路错误,参考如下电路

网友:
显然,LZ的电路有问题

网友:
楼主的电路是开环的,运放做线性放大时不能这么用,4楼的电路是对的,用LM324也一样实现。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直接把uA741换成LM324吗?我们今天下午轮到我答辩,...........

网友:
回复 网友B:

估计只能答辩完了自己再重新做着玩了,~~~~(>_<)~~~~ ,下午四点答辩,............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还在不?能详细解释一下吗?怎么我的电路时开环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DAC的9脚和11脚之间内置了反馈电阻吧?15K左右的,我那样连不是相当于有反馈了吗?

网友:
急的话应该发短消息。
换不换都无所谓,一个放大器而已

网友:
解决办法是:(1)运放同相输入端接地; (2)不需要反相输入端串联到地的10Kohm电阻。 原因是运放的同相端连接到地产生参考电压点;电流输出型DAC,内置了反馈电阻,串联的10Kohm电阻会分掉大部分电流,而让电流无法通过反馈电阻产生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