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板上自带按钮(PC4)做外部引脚中断,改变7个LED灯泡发光

楼主:
//利用板上自带按钮(PC4)做外部引脚中断,改变LED灯泡发光
//*****************************************************************************
#include "hw_ints.h"
#include "hw_memmap.h"
#include "hw_types.h"
#include "debug.h"
#include "gpio.h"
#include "interrupt.h"
#include "sysctl.h"
//*****************************************************************************

unsigned char pc4_int_flag; //软件中断标志
//*****************************************************************************

#ifdef DEBUG
void __error__(char *pcFilename, unsigned long ulLine){}
#endif
//*****************************************************************************

void delay(unsigned long delay_clok)
{
  while(delay_clok)delay_clok--;
}
//*****************************************************************************

void GPIOCIntHandler(void)  //中断服务程序中
{
     delay(2000); //消除抖动
     while(GPIOPinRead(GPIO_PORTC_BASE, GPIO_PIN_4)==0)
     {
         GPIOPinWrite(GPIO_PORTC_BASE, GPIO_PIN_5,GPIO_PIN_5);
     }
     GPIOPinWrite(GPIO_PORTC_BASE, GPIO_PIN_5,~GPIO_PIN_5);
     GPIOPinIntClear(GPIO_PORTC_BASE, GPIO_PIN_4);//清除硬件中断标志,重要
     pc4_int_flag ^= 0x1;//软件中断标志取反,重要
     delay(2000); //消除抖动
}
//*****************************************************************************

int main(void) //主
{
    // 设置从晶振运行时钟不PLL
    SysCtlClockSet(SYSCTL_SYSDIV_1 | SYSCTL_USE_OSC | SYSCTL_OSC_MAIN | SYSCTL_XTAL_6MHZ);

    // 设置5个发光管引脚为输出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B | SYSCTL_PERIPH_GPIOC | SYSCTL_PERIPH_GPIOD | SYSCTL_PERIPH_GPIOE);
   GPIOPinTypeGPIOOutput(GPIO_PORTB_BASE, GPIO_PIN_0 | GPIO_PIN_1);
   GPIOPinTypeGPIOOutput(GPIO_PORTC_BASE, GPIO_PIN_5 );
   GPIOPinTypeGPIOOutput(GPIO_PORTD_BASE, GPIO_PIN_0 | GPIO_PIN_1);
   GPIOPinTypeGPIOOutput(GPIO_PORTE_BASE, GPIO_PIN_0 | GPIO_PIN_1);

    // 设置按钮为输入引脚,作为外部引脚中断,下降沿触发
    GPIOPinTypeGPIOInput(GPIO_PORTC_BASE, GPIO_PIN_4);
    GPIOIntTypeSet(GPIO_PORTC_BASE, GPIO_PIN_4, GPIO_FALLING_EDGE);
    GPIOPinIntEnable(GPIO_PORTC_BASE, GPIO_PIN_4);
    IntEnable(INT_GPIOC);

    //软件中断标志清0
    pc4_int_flag = 0;

 //循环
    while(1)
    {
        IntEnable(INT_GPIOC);
        if(pc4_int_flag)
        {
            GPIOPinWrite(GPIO_PORTE_BASE, GPIO_PIN_1,GPIO_PIN_1);
            GPIOPinWrite(GPIO_PORTE_BASE, GPIO_PIN_0,GPIO_PIN_0);
            GPIOPinWrite(GPIO_PORTB_BASE, GPIO_PIN_1,GPIO_PIN_1);
            GPIOPinWrite(GPIO_PORTB_BASE, GPIO_PIN_0,~GPIO_PIN_0);
            GPIOPinWrite(GPIO_PORTD_BASE, GPIO_PIN_1,~GPIO_PIN_1);
            GPIOPinWrite(GPIO_PORTD_BASE, GPIO_PIN_0,~GPIO_PIN_0);
        }
        else
        {
            GPIOPinWrite(GPIO_PORTE_BASE, GPIO_PIN_1,~GPIO_PIN_1);
            GPIOPinWrite(GPIO_PORTE_BASE, GPIO_PIN_0,~GPIO_PIN_0);
            GPIOPinWrite(GPIO_PORTB_BASE, GPIO_PIN_1,~GPIO_PIN_1);
            GPIOPinWrite(GPIO_PORTB_BASE, GPIO_PIN_0,GPIO_PIN_0);
            GPIOPinWrite(GPIO_PORTD_BASE, GPIO_PIN_1,GPIO_PIN_1);
            GPIOPinWrite(GPIO_PORTD_BASE, GPIO_PIN_0,GPIO_PIN_0);
        }
    }
}

没注意到这个问题,编译时要用startup_rvmdk.S文件代替startup.S

1002 Bytes, 下载次数: 11

网友:
没注意到这个问题,编译时要用startup_rvmdk.S文件代替startup.S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用也行

网友:
楼主你的图怎么搞上去地

怎么就一个图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可以吧 我试过了 .s要修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可以吧 我试过了 .s要修改的

我只是试验了两个启动文件一个不能进入中断,另一个能,没有仔细分析,请问差别在哪里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是说修S,是说编译时要用startup_rvmdk.S文件代替startup.S
就用后者就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弄明白为什么了,startup_rvmdk.S和startup.S区别是,因为这个startup_rvmdk.S里多了一行启动引脚中断的声明。startup.S是通用的,在没有引入中断时可以用,一旦需要引入某中断,需要在其内添加一行声明语句:EXTERN 中断号 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