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7【每日一问】return是函数吗?

楼主:
return 大家都不陌生吧,我想每个人写的第一个程序基本都差不多,就是helllo world,就是现在,我在验证平台的时候还是会用hello world,但是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关注return,它是函数吗?这些细节问题在公司的笔试面试最容易考你了!~

#incude <stdio.h>
int main()
{
     printf("hello world\n");
     return 0;
}

return 是函数吗?如果不是函数它是宏吗?如果既不是函数也不是宏它是什么?

网友:
return 是C语言标准的指令哈

网友:
return 是针对函数的,由编译器来解释的
  对应汇编语句就是,把返回值填入eax寄存器,然后ret,回到调用本函数的下一条指令处.
下面度了一个LCC编译器的代码.我想不同编译器有不同的定义,如果可以,RETURN的定义由你定.
------------------------
下面来分析LCC里的代码:
#001 case RETURN:
#002         {
#003               Type rty = freturn(cfunc->type);
#004               t = gettok();
#005               definept(NULL);
第3行取得函数返回值的类型。
第4行获取下一个记号。
第5行定义了执行点。

#006               if (t != ';')
#007                    if (rty == voidtype)
#008                    {
#009                          error("extraneous return value\n");
#010                          expr(0);
#011                          retcode(NULL);
#012                    }
#013                    else
#014                          retcode(expr(0));
#015               else
#016               {
#017                    if (rty != voidtype)
#018                    {
#019                          warning("missing return value\n");
#020                          retcode(cnsttree(inttype, 0L));
#021                    }
#022                    else
#023                          retcode(NULL);
#024               }
#025               branch(cfunc->u.f.label);
#026         }
第6行是判断是否返回空值,如果返回空值就进入第16到到23行处理。
第7行判断函数返回值类型是否为空,如果函数返回值是空,那么return语句的返回值一定要为空,否则就是出错。第9行就是提示出错,第10行是处理表达式,第11行返回空值。
第14行是处理返回值的类型不为空的处理,它是调用函数expr来处理return语句后面的表达式。
第17行是处理空类型的返回值,如果不为空值就在第19行里给出警告。
第20行返回相应的类型的0值。
第23行是返回空类型的处理。
第25行跳转到函数结束的标号运行。

#027         expect(';');
#028         break;
#029
第27行是处理是否分号结束。

返回语句主要进行表达式处理和类型判断,以及返回值的类型转换。

网友:
学习了

学习一下,return返回一个函数值。

网友:
不是函数是指令

网友:
如果说函数是执行一些功能.大概可以算函数吧.不过学的时候都是说return语句

网友:
大家在深入研究一下?

网友:
感觉没啥考虑的,return就是语句

网友:
return怎么能算函数呢,函数其实就是一个子程序,return是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printf是函数吗?

网友:
个人认为是语句,类似if 、for、 while等等

网友:
引用 网友B:
printf是函数吗?

printf是C99中规定的标准库函数

网友:
楼主,那到底return是不是函数呢?

网友:
你直接去CSDN问一下,我觉得我们没的必要去研究是否是函数,只需要研究是如何实现的,名字都可以随便取的。

网友:
return 是32个关键字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