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设计求助!!!急,求各位老大帮忙

楼主:
我做的是 校园作息时间控制系统   可就是不对,请各位老大帮忙看下吧,帮忙给改下,不胜感谢

关键是我的DS12887芯片 就是不走时。。。

网友:
急,求各位老大帮忙!!!!!

网友:
建议你先去仔细阅读12887的器件手册,看你的硬件电路和软件操作是否正确,同时用示波器看本振是否起振,都没问题的话,换一块时钟芯片试试。

网友:
伸手党伸手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