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显示屏IC各个作用

楼主:
显示屏单元板元件:

 驱动芯片主要是74HC595  74HC245/244  74HC138   4953

74HC245的作用:信号功率放大

   单元板/模组是由多块串接在一起的,而控制信号是比较弱的,在信号传递过程中需要将它的功率进行放大

1DIR,为输入输出端口转换用,DIR=“1”高电平时信号由“A”端输入“B”端输出,DIR=“0”低电平时信号由“B”端输入“A”端输出。

2~9“A”信号输入输出端,A1=B1、、、、、、A8=B8A1B1是一组,如果DIR=“1”G=“0”A1输入B1输出,其它类同。如果DIR=“0”G=“0”B1输入A1输出,其它类同。

11~18“B”信号输入输出端,功能与“A”端一样,不再描述。

19G,使能端,若该脚为“1”A/B端的信号将不导通,只有为“0”A/B端才被启用,该脚也就是起到开关的作用。

10GND,电源地。

20VCC,电源正极。

74HC138的作用:八位二进制译码器

    74HC138的作用是用来选择显示行,一个74HC138可以选择8行中的一行,所以单元板/模块上有274HC138,这样就可以在16行中选择1行显示

8GND,电源地。

15VCC,电源正极

1~3ABC,二进制输入脚。

4~6脚片选信号控制,只有在45脚为“0”6脚为“1”时,才会被选通,输出受ABC信号控制。其它任何组合方式将不被选通,且Y0~Y7输出全为“1”

       通过控制选通脚来级联,使之扩展到十六位。

  例:G2A=0G2B=0G1=1A=1B=0C=0,则Y0“0”Y1~Y7“1”,详情见真值表。

74HC595的作用:LED驱动芯片,8位移位锁存器

    用于驱动显示列,每片74HC595可以驱动8列,多片74HC595串接
在一起,串行列数据信号RIDATA)、锁存信号STB、串行时钟信号CLK都在这个芯片上

8GND,电源地。

16VCC,电源正极

14DATA,串行数据输入口,显示数据由此进入,必须有时钟信号的配合才能移入。

13EN,使能口,当该引脚上为“1”QA~QH口全部为“1”,为“0”QA~QH的输出由输入的数据控制。

12STB,锁存口,当输入的数据在传入寄存器后,只有供给一个锁存信号才能将移入的数据送QA~QH口输出。

11CLK,时钟口,每一个时钟信号将移入一位数据到寄存器。

10SCLR,复位口,只要有复位信号,寄存器内移入的数据将清空,显示屏不用该脚,一般接VCC

9DOUT,串行数据输出端,将数据传到下一个。

151~7脚,并行输出口也就是驱动输出口,驱动LED

4953的作用:行驱动管,功率管

     每一显示行需要的电流是比较大的,要使用行驱动管,每片4953可以驱动2个显示行

其内部是两个CMOS管,13VCC24脚控制脚,2脚控制78脚的输出,4脚控制56脚的输出,只有当24脚为“0”时,7856才会输出,否则输出为高阻状态。

TB62726的作用:LED驱动芯片,16位移位锁存器

   有些单元板/模组使用TB62726代替74HC595,一片TB62726可以驱动16列,仅此而已

1GND,电源地。

24VCC,电源正极

2DATA,串行数据输入

3CLK,时钟输入

4STB,锁存输入

23脚输出电流调整端,接电阻调整

22DOUT,串行数据输出

21EN,使能输入

其它功能与74HC595相似,只是TB6272616位移位锁存器,并带输出电流调整功能,但在并行输出口上不会出现高电平,只有高阻状态和低电平状态。74HC595并行输出口有高电平和低电平输出。TB627265026的引脚功能一样,结构相似。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调整图片 QQ空间图片不支持外链

网友:
tu图片要以附件方式上传

网友:
你把内容全部复制到WORD里就能看到了,我试过了,各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