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F107的下载问题

楼主:
为什么会出现下载不进去的情况呢??
说no cortex-m3 device found inJTAG chain,求高手指点啊,在线等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JATG没有接好.也可能是仿真器的原因.你看一下MDK里面Target option->debug.在里面能看到JTAG是否接好,没接好就设置下你的仿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