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我看看12864的时序对否?

楼主:
我用KEIL写的12864的驱动,控制芯片是LM3S811,初始化都不成功,硬件检查几遍了,没有问题。请大家帮我看看代码有没有问题,感激不尽!代码如下:

#define  lcddata_periph      SYSCTL_PERIPH_GPIOD
#define  lcddata_port        GPIO_PORTD_BASE

#define  lcdcon_periph      SYSCTL_PERIPH_GPIOB
#define  lcdcon_port        GPIO_PORTB_BASE

#define   lcd_data          0xff
#define   EN    GPIO_PIN_3
#define   RW    GPIO_PIN_4
#define   CS    GPIO_PIN_0
#define   RS                GPIO_PIN_6
#define   RST    GPIO_PIN_2
以上是借口定义

void check_busy()
{
 uchar read_data=0xff;
 GPIOPinWrite(lcdcon_port,RS,0x00 );     //clear_rs
 GPIOPinWrite(lcdcon_port,RW,0xff );   //set_rw
 GPIOPinWrite(lcdcon_port,CS,0x00 );   //clear_cs
 GPIOPinTypeIn(lcddata_port, lcd_data); //  设置LCD数据所在管脚为输入

 do
 GPIOPinWrite(lcdcon_port,EN,0xff );     //set_en
 LCD_Delay(5);

 read_data=GPIOPinRead(lcddata_port, lcd_data);
 LCD_Delay(5);
 GPIOPinWrite(lcdcon_port,EN,0x00 );  //clear_en
 }while(read_data&0x80);

 GPIOPinWrite(lcdcon_port,CS,0xff );  //set_cs
 GPIOPinTypeOut(lcddata_port, lcd_data); //  设置LCD数据所在管脚为输出

}
////*****************////
////***写数据函数****////
////*****************////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
{
 check_busy();
 GPIOPinWrite(lcdcon_port,RS,0xff );     //set_rs
 GPIOPinWrite(lcdcon_port,CS,0x00 );   //clear_cs
 GPIOPinWrite(lcdcon_port,RW,0x00 );   //clear_rw
 GPIOPinWrite(lcddata_port, lcd_data,dat);
 LCD_Delay(5);
 GPIOPinWrite(lcdcon_port,EN,0xff );  //set_en
 LCD_Delay(5);
 GPIOPinWrite(lcdcon_port,EN,0x00 );  //clear_en
 GPIOPinWrite(lcdcon_port,CS,0xff );  //set_cs
}
////*****************////
////****写命令函数***////
////*****************////
void write_command(uchar command)
{
 check_busy();
 GPIOPinWrite(lcdcon_port,RS,0x00 );     //clear_rs
 GPIOPinWrite(lcdcon_port,RW,0x00 );   //clear_rw
 GPIOPinWrite(lcdcon_port,CS,0x00 );   //clear_cs
 GPIOPinWrite(lcddata_port, lcd_data,command);
 LCD_Delay(5);
 GPIOPinWrite(lcdcon_port,EN,0xff );  //set_en
 LCD_Delay(5);
 GPIOPinWrite(lcdcon_port,EN,0x00 );  //clear_en
 GPIOPinWrite(lcdcon_port,CS,0xff );  //set_cs
}
////*****************////
////*****复位函数****////
////*****************////
void reset(void)
{

 GPIOPinWrite(lcdcon_port,RST,0x00); //clear_reset
 LCD_Delay(200);
 GPIOPinWrite(lcdcon_port,RST,0xff );//set_reset
}

////*****************////
////***初始化函数****////
////*****************////
void lcd_initial()
{
 SysCtlPeriEnable(lcddata_periph);                       //  使能LCD数据所在的GPIO端口
 GPIOPinTypeOut(lcddata_port, lcd_data);                 //  设置LCD数据所在管脚为输出

 SysCtlPeriEnable(lcdcon_periph);                        //  使能LCD控制所在的GPIO端口
 GPIOPinTypeOut(lcdcon_port,RS|CS|EN|RW|RST);    //  设置LCD控制所在管脚为输出

 GPIOPinWrite(lcdcon_port,EN,0x00 );                             //clear_en
 GPIOPinWrite(lcdcon_port,RW,0x00 );          //clear_rw
 GPIOPinWrite(lcdcon_port,CS,0x00 );          //clear_cs
 reset();

 write_command(0xe2);          //复位函数
 write_command(0xa2);          //液晶背光电压选择
 write_command(0xa0);          //液晶驱动输出和内部RAM列选择
 write_command(0xc0);          //控制输出模式选择
 write_command(0x24);          //液晶背光灯电压设置为总电压的50%
 write_command(0x81);          //液晶背光灯电压设置控制使能
 write_command(0x28);          //对比度控制,液晶所有控制电压全关
 write_command(0x2f);          //对比度控制,液晶所有控制电压全开
 write_command(0xa6);          //现实模式设置(正常)
 write_command(0xaf);          //开显示
 write_command(0xa5);          //液晶上所有显示点开
 LCD_Delay(1000);
 write_command(0xa4);          //液晶正常显示
 clear_screen(0);              //以清屏
 write_command(0x40);          //显示起始行设置
 write_command(0xb0);          //设置起始页
 write_command(0x10);          //设定列高八位
 write_command(0x00);          //设定列低八位

网友:
回复 楼主:

初步看没发现问题,不过 main()函数呢?

网友:
这是MAIN函数,初始化都没有成功
main(void)
{

  uchar j;
  uchar i=1;
  jtagWait();                                             //  防止JTAG失效,重要!
  clockInit();                                            //  时钟初始化:晶振,6MHz
  lcd_initial();

LCD_Delay(10);
//write_command(0xa6);   //默认0xa6正常显示,0xa7为反转显示(反白)

while(1)
{
  disp_str(0,0,"hello STI !");
  hengxian(2);
  hengxian(4);
  shuxian(0,3,4);
  shuxian(127,3,5);
  for(j=0;j<128;j++)
  {
   //shuxian(j);
    set_page_address(3);      //x用以确定某一页,0-7页
    set_colume_address(j);   //Y用于确定某一列,0-127列
    write_data(i);
    if(i==0x80)
       i=1;
    else
       i=i<<1;
    LCD_Delay(2000);
  }
  clear_screen(0);
  disp_chn(0,6,0);
  disp_chn(16,6,1);
  disp_chn(32,6,2);
  disp_chn(48,6,3);
}
}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哥,再帮我看看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不出来,仿真,单步看看。

网友:
坛子里好像有12864的程序的 你参考下

网友:
这个程序是我从MSP430上移植的,原来的程序没有问题。我单步调试了,几个控制信号都是正确的。就是不知道数据有没有写进去。有没有可能是LCD坏了呢?

网友: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223258-1-1.html  我拿51写的12864程序 你的时钟可能比我这个快 加点延时就行。试着移植一下 应该不难理解

网友:
 没注意看代码,有判忙哦。是不是LM3S811端口没配置好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判忙了啊,第一个函数就是
void check_busy()
{
uchar read_data=0xff;
GPIOPinWrite(lcdcon_port,RS,0x00 );     //clear_rs
GPIOPinWrite(lcdcon_port,RW,0xff );   //set_rw
GPIOPinWrite(lcdcon_port,CS,0x00 );   //clear_cs
GPIOPinTypeIn(lcddata_port, lcd_data); //  设置LCD数据所在管脚为输入

do
{
GPIOPinWrite(lcdcon_port,EN,0xff );     //set_en
LCD_Delay(5);

read_data=GPIOPinRead(lcddata_port, lcd_data);
LCD_Delay(5);
GPIOPinWrite(lcdcon_port,EN,0x00 );  //clear_en
}while(read_data&0x80);

GPIOPinWrite(lcdcon_port,CS,0xff );  //set_cs
GPIOPinTypeOut(lcddata_port, lcd_data); //  设置LCD数据所在管脚为输出

}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您最好和lcd屏厂家要个参考代码,然后直接移植过来,注意延时时间正确,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