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转TTL后的问题

楼主:
最近用ch341a做了一个USB转TTL的板子,有个问题一直很疑惑,STC的单片机可以用MAX232做一个串口通信电路就可以下程序,用到USB转串口线后,也只有2,3,5有用,根本就没有电脑的15V电平,既然那样干嘛还用max232啊?用个非门像74hc04等代替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MAX232就是用来产生15V的器件,实际应用没有达到了15V,正负10V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
楼主问问题问的不清不楚的,你自己做的干嘛还加MAX232?

网友:
本来就不要MAX232了吗,谁又给加上啦

网友:
不需要max232就可以直接当串口用了吗?这个真不知道,一直很纠结该不该加

网友:
如果你的USB转串口的输出是TTL的且直接对MCU编程就无需再加232电平转换芯片,但有的USB转串口输出的是232电平这时就必须加,看看桥片的器件手册就知道了。另外,如果你使用带232转换芯片的编程器,那么也必须输入232电平信号。

网友:
一般USB转串口线为了符合标准工业结构,因此都在输出上加了RS232转换芯片,以符合大部分引用要求
当然也有少部分串口线输出直接是TTL电平的UART,比如卫星电视盒的刷机线,早期诺基亚的数据线

网友:
回复 网友A:

懂了,我自己做的是转TTL的,买的USB转串口线是转rs232接口,虽然都是用的CH341这款芯片。

网友:
回复 网友B:

以前用usb转RS232的串口线加max232给中九刷机,一直没连上,后来也就没整这个了。

网友:
TTL电平是可以直接连接的,只不过没有232电平传输距离远,也没有抗干扰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