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备战2013国赛系列大讲堂】----基本元器件的识别

楼主:
前几天对电子元器件的基本知识做了一下介绍,今天说一下基本元器件的识别,大部分都是在网上找的,也有自己的一些经验和总结,希望能对新手有些帮助。

1、电阻

     常见的电阻有色环电阻和贴片电阻。色环电阻就是直插的电阻,封装形式以AXIAL0.X的样式命名,如AXIAL0.3、AXIAL0.4等。后面的数表示封装的尺寸,比实际电阻略大,便于焊接。尺寸采用英制,单位是英寸,AXIAL0.4表示电阻的长度为0.4英寸,折合10.16毫米。一般说来,电阻的功率越大,封装越大。常见的1/4W电阻的封装为AXIAL0.3。色环电阻的阻值大小以电阻上的色环表示,有四色环和五色环两种,具体识别方法见附件《色环电阻快速识别方法和色环电阻顺序的识别方法》。

     贴片电阻是另一种常见的电阻,其封装一般用四个数字标识,如0805,1206等。0805分别表示电阻的长和宽,常见的单位是inch。

   其具体含义如下:

  L:0.8inch(2.0mm)W:0.5inch(1.25mm)  0805

  L:0.4inch(1.0mm)W:0.2inch(0.5mm)   0402

  b、1inch=25.4mm。

贴片电阻的阻值大小标识方法和色环电阻类似,不同的是贴片电阻不以色环而是以数字表示,如1K的电阻用102标识。

2、电容

     电阻分为有极性和无极性电容  ,其封装同样有直插和贴片之分。有极性电容直插的最常见的铝电解电容,铝电解电容的的正极是管脚腿比较长的那个端子,当然,很多大电容的管脚是一样长的,还有可能把管脚剪成一般长了,这是可以通过电容表面的标识区分,电容上有白色(或者其他特殊颜色)的粗划线。如图所示:

贴片的有极性电容有常见的是钽电容,铝点解电容在电脑主板上也十分常见。钽电容的正极是电容表面有画线的一端,贴片的铝电解电容的负极是电容顶端上有黑色标识,有的是粗画线,有的是少半个弧。分别见下图一、二

铝电解电容的耐压一般直接标在电容上面。钽电容的有些复杂,有的也标在电容表面,有些则没有。详见附件《钽电容封装及参数》

 钽电容的极性是电容上有画线的一端,如下图红圈内的区域。

无极性的电容也有好多种。直插封装的常见的有瓷片电容、CBB电容、涤纶电容等,封装形式为RAD0.X,如RAD0.3、RAD0.4等。后面数字的含义和直插电阻封装的意思一样,也是表示管脚间距,单位为英寸。贴片形式封装的无极性电容和贴片电阻一样,同样有0805、1206等封装形式,其表示的意义也同电阻的一样。以下是几种常见电容的实物图片。

  瓷片电容

高压瓷片电容

  CBB电容

 涤纶电容

 贴片电容

电容值的大小一般都会在电容上直接标出,一般用三位数字表示,前两个数字表示实际的数字,第三个数字表示后面有几个0,即10的几次方,单位是pF,如104表示10后面乘以10的四次方,也就是在10后面加4个0,为100000pF,即0.1uF。当然,有些电容值比较小的不用这样的方式表示,而是直接标出电容值,如20P表示20pF。此外,贴片电容由于制造工艺的原因,无法在电容本身标出电容值,因此大家看到的贴片电容表面都是光秃秃的。因此大家在焊接的时候尤其要注意,别着急用错了。

3、电感

   电感的规格比较多,而且有很多电感都不是标准规格的,因此封装和样子就更是多样。先说一下标准的电感。

 常见的标准电感有工字电感和一些贴片封装的电感,还有色环电感。色环电感和电阻一样,封装及表示方法均一样,唯一不同的是色环电感的单位是微亨,在此就不多说了。

.工字电感是把线圈绕在截面为工字型的磁柱上的电感,外面套热缩管或塑料外壳,工字电感的外形于铝点解电容类似,但没有标准的封装,一般可用电容的封装带替或自己做封装。

贴片的电感是把线圈绕在绕在罐型磁环(或其他磁环、磁柱)中的一种电感,焊接位置在电感下面,做成可以贴片焊接的形式,封装也没有标准的,一般需要自己做了。工字电感和贴片电感的电感值的大小一般标在电感上面,表示方法和电容一样,一般由三个数字表示,单位为微亨。如107表示100毫亨。下面是常见电感的实物图片:

色环电感

工字电感

贴片电感

贴片电感

电感除了上述标准的之外,更多的是非标准的,如一个线圈即是一个电感,非标准的有环线,EI型(变压器样子的)等,是分别把线绕在磁环上的电感。封装当然自己根据需要自弄了,我就不多说了。

4‘集成电路

集成电路就是常说的芯片,还有简单的二极管三极管等。

二极管直插的在protel里面的封装里的名字是DIODE0.X,这个0.X的意思和电阻的也一样,是管脚间距,单位为英寸。二极管上标志这白色画线的部分为二极管的阴极,即电流流出的一端,贴片的也是如此。贴片二极管的封装在protel里面好像没有,反正我都是自己做。二极管还有一种封装是SOT的,就是和贴片三极管的类似。这个具体的要看二极管的资料了,我没用过,所以也没有研究过。

三极管常用的直插的是TO-92的,管脚顺序如下图:

直插的三极管还有TO-220封装的,管脚顺序同样是看资料去,我没用过,不清楚。

贴片的三极管一般的SOT-23的,管脚顺序如图:但我不敢保证所有的都这样,用的时候最好看好资料

最多的一种集成电路就是各种芯片了。芯片多种多样,封装也多种多样,但我今天不想说的太多,因为大部分都不适合手工焊接,因此在比赛中一般是用不到的。

直插的芯片一般都是DIP封装的,这个封装都是标准的,因此没有必要说的太多,只要管脚数没错一般就不会错,还有就是焊接时不要把芯片的极性弄错就行,也就是芯片的1角的位置。DIP的一脚是这样的,把芯片正面冲着自己,有缺口的一端朝上,左上角的一个就是一脚,有的芯片会在一脚有一个点,或者一个坑,如图中红圈中的表示。其他脚号按逆时针方向排列,所有的芯片排列顺序都一样,不管是直插的还是贴片的。

另一种手工可以焊接的是PLCC封装的芯片,这种封装的芯片一般插在一个直插的芯片座里面,也有人直接拿芯片像贴片芯片一样焊上。PLCC的1脚在芯片不是直角的那个角的逆时针方向第一个,下图是PLCC的封装芯片和芯片座

本篇未完待续!

网友:
好东西

支持楼主!继续努力!加油!~

网友:
这是最基础的,是否有更深的,能讨论讨论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说完基础的咱们就讨论更深层次的东西

网友:
顶一下!学到了好多 图上的好多还真木有用过。。。

网友:
学到了好多

网友:
常用文字符号说明

基本型号

网友:
受益匪浅的好帖子,希望大家都能参与进来哦

网友:
比较基础

网友:
经过自己对各种传感器的调试和对运动空置题目的响应的准备我相信自己的这次的国赛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我是新手,我就喜欢这些基础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