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eZ430rf2500套件ACLK的问题

楼主:
请教各位大侠

这个套件的xout 和xin口用作与cc2500通信了,就没有外接晶振了吧?那么也就没有aclk可以用了吗?

十分感谢。

另外,如果想在休眠模式下计时并唤醒,哪个模式可以呢?

刚刚开始学msp430 很多不懂 请大虾们多多指教。谢谢了

网友:
我承认我太粗心了。。。实在不好意思

首先,关于外接晶振,这个虽然不是重点,但是,gdo1和gdo2 看起来是根据软件设定而有不同的输出的,所以最好还是不要用外部晶振了,要在小板子上再焊外部晶振比较有困难。

关于aclk的问题 自问自答吧,

aclk有两个sources没有外部晶振了 还是可以选择vloclk的,所以设置一下BCSCTL3寄存器里面的 LFXT1S_2 即c代码里

BCSCTL3 |= LFXT1S_2;

这样 aclk就有了,如果是默认的00的话是32768 on lfxt1 是没有的。

所以关于ti上面公布的所有给f2274的例程中 aclk都需要外接32768Hz晶振,如果加上上面那一句的话就不用了。

具体频率还可以再通过软件选择。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 起码楼主在坛子里记录下了分析问题 解决问题的思路 对其他网友是有很大帮助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哈哈 多谢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