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元件的型号

楼主:
有一电路,应该是D/A输出。其输入用3个光耦隔离后至一个6脚芯片(封装为SC-70 6L 或 类似SOP形式),后接LM358及三极管等常规电路。 现在的问题是,按照贴片元件的标记查不到元件的型号,包括6脚的芯片、三极管等,不知有哪位高人可告知。

1、6脚芯片:约2*1.2mm,标记为D3S,字母 D 的左下脚有一小点。以小点起为1脚,逆时针排序,1、2、3脚接光耦输出,4脚为2.5V基准(接LM336的2脚),5脚接地,6脚输出(串1K电阻接LM358的3脚)。如图4 ,好像应该是D/A

2、三极管:约4.4*2.35mm,标记为上排 DG ,下排 T2N ,封装 SOT89(SOT223)。如图1

3、三极管:约2.8*1.3mm,标记为左侧横向 ZA ,右侧逆时针90度 EA 。封装 SOT23(SOT323)。如图2

4、三极管:约2.8*1.3mm,标记为左侧横向 ZCA ,右侧逆时针90度 20(数字) 。封装 SOT23(SOT323)。如图3

网友:
回复 楼主:

把电路图画出来,看能不能从功能上推断出是什么器件,

网友:
找到几个三极管

网友:
终于找到那个破AD了。浪费我一上午时间

AD5621AKSZ

网友:
回复 网友A:

感谢版主帮助。

网友:
也不加个威望,光口头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