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控发动机怠速不稳判断

楼主:
二、怠速不稳的原因

  1.进气系统

  ①第一个原因是进气系统,进气管以及各种阀门的泄漏。

空气或者是从进气管进入,汽油蒸汽是从碳罐阀进入,还有废气进入到进气管,会造成混合器过浓、过稀,使发动机燃烧不正常。②节气门和进气道积垢过多造成进气失准,使ECU错误供给燃油,使发动机怠速不稳。③怠速进气量的失准。电喷发动机的正确怠速是通过电控怠速控制阀来保证的。ECU根据发动机转速、温度、节气门开关及空调等信号,经过运算对怠速控制阀进行调节。当怠速转速低于设定转速值时,电脑指令怠速控制阀打开进气旁通道或直接加大节气门的开度,使进气量增加,以提高发动机怠速。当怠速转速高于设定转速值时,电脑便指令怠速控制阀关小进气旁通道,使进气量减小,降低发动机转速。由于油污、积炭造成怠速控制阀动作滞涩或卡死,节气门关闭不到位等原因,使ECU无法对发动机进行正确地怠速调节,造成怠速转速不稳。④配气相位错误。配气相位的错误会使气门不按规定时刻开闭,致使进入气缸内的空气量减少,同时由于窜气也使进气歧管内的温度有所升高,从而使发热元件受到冷却的程度降低,因而输出给ECU的电压信号就低,喷油量就会减少,容易造成发动机在怠速时运转不稳,出现抖动。

2.燃油系统

  ①喷油器故障。若喷油器有滴漏或堵塞现象,使其无法按照ECU的指令进行喷油,从而造成混合气过浓或过稀,使个别气缸工作不良,导致发动机怠速不稳。喷油器的堵塞引起的混合气过稀,还会使氧传感器产生低电位信号,电脑会根据此信号发出加浓混合气的指令,使发动机转速升高,造成怠速不稳。②燃油压力故障。油压过低,从喷油器喷出的燃油雾化状态不良或者喷出的燃油成线状,严重时只喷出油滴,喷油量减少使混合气过稀;油压过高,实际喷油量增加,使混合气过浓。由喷油量不精确造成的混合气过稀或者过浓都会造成怠速不稳。③喷油量失准。各传感器或线路故障,导致控制单元发出错误指令,使喷油量不正确,造成混合气过浓或过稀,属于怠速不稳的间接原因。

  3.点火系统

  目前的汽车几乎都将点火模块与点火线圈做成一体,或者是采用双点火线圈或者直接点火。首先是点火模块,如果它的故障会使电火花过弱或者是不点火,对于这个测量,只能是用专业工具直接检查,电火花在初级线圈里看不到,但是可以测量点火的触发信号。点火线圈和点火模块的原因,可能是电脑发出的点火信号的缺失,也可能是点火模块的供电线路等等出现问题。实际修理当中,这种情况时有发生。新车发生的机会比较高,我们修新车的时候,有的修理工还是找来找去,找了很多的问题,对于新车,我们还是要保证它的供电的电源,正极、负极让它可靠运行。

  4.排气系统堵塞

  与三元催化器内因部因结胶、积炭、破碎等原因造成局部堵塞或随机堵塞时,就会加大排气时的反压力,使进气管真空度过低,造成发动机排气不彻底、进气不充分,致使气缸工作性能变差。发动机怠速发抖。进气不顺畅可能还会造成电脑记忆空气流量计故障代码。若该故障长时间不排除,将使氧传感器长期在恶劣条件下工作,加速了氧传感器的损坏,造成发动机故障灯亮。

  三、怠速不稳的诊断方法

  1.询问车主

  接车后应直接向车主了解:①最早出现怠速不稳的时间;②怠速不稳时的发动机温度;③该车行驶里程;④车主经常驾驶的道路和驾车习惯;⑤该车保养情况;⑥该车维修历史;⑦该车是否加装设备。通过以上了解可对怠速不稳有初步判断,缩短检查时间,避免在检修时做无用功。

  2.外观检查

  打开发动机罩检查:观察发动机运转情况,抖动程度,同时观察发动机转速表指针的摆动幅度,是否偏离怠速期望值;观察是正常怠速抖动,还是负荷怠速抖动(打开空调、灯光、挂入挡位、打方向盘等);发动机外部件是否有异常;真空管有无脱落、破损;电线插接器有无松脱;是否存在漏油、漏水、漏气、漏电的四漏现象;排气管是否“突、突”(说明燃烧不好)、冒黑烟、有生汽油味等不正常现象;节气门拉线是否调整合适。

  3.查询分析故障码

  读码(永久性、偶发性故障码都要记录)、清码运行(此时要再现故障发生的条件)、再读码。阅读维修手册中的故障码列表,查阅故障码发生的原因、影响、排除方法。对偶发性故障码不能忽视,往往怠速不稳时刻正是偶发故障码出现之时。经过分析确定下一步检修工作。如果没有故障码存储,要考虑控制单元不监视的元件可能存在故障。

  4.阅读分析数据块

  数据块可以提供发动机运转中的实时数据,能否分析的正确也是能够代表我们诊断者的技术水平。同样都是读数据块,有些人能够说出问题,有些人没有看出来。我认为我们读的时候按照数据块表,看一下它的超范围的内容,比如说金奔腾测色会马上变颜色。另外,对怠速不稳,我们要读怠速不稳的数据内容,一个是节气门的开度、正常值是2到5度,大了以后肯定是进气系统或者是节气门脏了,这时要清理节进气道和气门。还有就是发动机的工况,有没有显示怠速,如果没有这个显示,说明节气门在开关触点没有闭合。以及怠速空气流量学习值、怠速空气调节值,学习值是根据前一时期对流量的中心值,点了一个中心值,由于节气门脏或者负载有变化,流量需要进行调整,所以产生的一个学习值。那么,在每一时刻还有一个调节值,这在故障码表里是一个范围,正常的是在这个范围之内。

   5.检测

  根据故障现象、故障码内容、数据块数值确定检测内容。根据检测对象选择万用表、二极管测试笔、尾气检测仪、燃油压力表、真空表、气缸压力表、示波器、模拟信号发生器、喷油器检测清洗仪等,选择哪一种仪器应视具体情况来定,出发点是能迅速、准确判断故障。尾气检测和波形分析很重要,也可以用断缸法迅速找到输出功率小的气缸,使用真空表可以分析影响真空度的具体原因。检测的原则是从电到机、从简到繁。可以按电控系统、点火系统、进气系统、燃油系统、发动机机械部分的顺序进行。

  6.故障排除

  诊断者根据上述检查结果和维修手册中的故障排除指南,制定适合本车的排除方法。排除方法一般有:清洗节气门与进气道、清洗检查喷油嘴、更换电气元件、检查线束的故障点、清洁接地点、修理发动机机械结构等工作。

  7.竣工检验

  故障排除后我们必须用诊断仪,尾气分析仪再检测一遍,尾气分析仪可以直接测量怠速不稳,可以判断方向,现在用了四尾气、五尾气,通过二氧化碳、氧离子浓度也可以判断。

  四、结论

  (1) 分析怠速不稳故障原因的指导思想:

凡是直接或间接引起发动机各缸气体作用力不平衡的故障都有可能导致发动机怠速不稳。(2)

当怠速抖动较严重时,应首先查找直接故障(直接引起发动机各缸气体作用力不平衡的故障) 。这可避免作无用功。

网友:
不错。楼主从哪儿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