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HDL高手指点,谢谢

楼主:
小弟最近写了个程序,感觉没什么错误,但就是不能通过编译。期高手指点。小弟在此先谢谢啦!
程序如下: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ARITH.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ENTITY Controller IS
PORT(
--控制器输入信号
Clk:IN STD_LOGIC;
--时钟输入信号,由分频模块分频后接入1Hz信号
Reset:IN STD_LOGIC;
--复位信号,低电平有效,复位后交通灯全部熄灭
En:IN STD_LOGIC_VECTOR(1 DOWNTO 0);
--四种工作模式选择信号
Timer:IN STD_LOGIC_VECTOR(3 DOWNTO 0);
--计数器数值选择端口,高低两位分别选择两个不同通行的时间
--控制器输出信号
Counter_a:OUT STD_LOGIC_VECTOR(5 DOWNTO 0);
Counter_b:OUT STD_LOGIC_VECTOR(5 DOWNTO 0);
--两个不同方向通行时间
Wr:OUT STD_LOGIC_VECTOR(1 DOWNTO 0);
Ws:OUT STD_LOGIC_VECTOR(1 DOWNTO 0);
Wl:OUT STD_LOGIC_VECTOR(1 DOWNTO 0);
Wc:OUT STD_LOGIC_VECTOR(1 DOWNTO 0);
--西面交通信号灯输出
Nr:OUT STD_LOGIC_VECTOR(1 DOWNTO 0);
Ns:OUT STD_LOGIC_VECTOR(1 DOWNTO 0);
Nl:OUT STD_LOGIC_VECTOR(1 DOWNTO 0);
Nc:OUT STD_LOGIC_VECTOR(1 DOWNTO 0);
--北面交通灯信号输出
Er:OUT STD_LOGIC_VECTOR(1 DOWNTO 0);
Es:OUT STD_LOGIC_VECTOR(1 DOWNTO 0);
El:OUT STD_LOGIC_VECTOR(1 DOWNTO 0);
Ec:OUT STD_LOGIC_VECTOR(1 DOWNTO 0);
--东面交通信号灯输出
Sr:OUT STD_LOGIC_VECTOR(1 DOWNTO 0);
Ss:OUT STD_LOGIC_VECTOR(1 DOWNTO 0);
Sl:OUT STD_LOGIC_VECTOR(1 DOWNTO 0);
Sc:OUT STD_LOGIC_VECTOR(1 DOWNTO 0)
--南面交通信号灯输出
);
END Controller;

ARCHITECTURE Behav OF Controller IS
TYPE STATES IS (LOAD,NS,ES_WN,EW,WS_EN);
--定义模式一与模式二的五个状态
SIGNAL a,b:STD_LOGIC_VECTOR(1 DOWNTO 0);
--用于给输入的时间编码分段
SIGNAL count:STD_LOGIC_VECTOR(5 DOWNTO 0);
--用于寄存计数器临时值
SIGNAL count_a:STD_LOGIC_VECTOR(5 DOWNTO 0):="000000";
SIGNAL count_b:STD_LOGIC_VECTOR(5 DOWNTO 0):="000000";
--用于寄存计数器的具体值
SIGNAL current_state1,current_state2,next_state1,next_state2: STATES;
--分别用于模式一与模式二的状态寄存器
BEGIN
--各个模式及其状态转移
REG:ROCESS(Reset,Clk,Timer)
BEGIN
IF(Reset='0') THEN
Wr<="00";Ws<="00";Wl<="00";Wc<="00";Nr<="00";Ns<="00";Nl<="00";Nc<="00";
Er<="00";Es<="00";El<="00";Ec<="00";Sr<="00";Ss<="00";Sl<="00";Sc<="00";
a<=Timer(0)&Timer(1);
b<=Timer(2)&Timer(3);
CASE a IS
WHEN"00"=>count_a<="001111";
WHEN"01"=>count_a<="010100";
WHEN"10"=>count_a<="011001";
WHEN"11"=>count_a<="011110";
END CASE;
CASE b IS
WHEN"00"=>count_b<="000101";
WHEN"01"=>count_b<="001010";
WHEN"10"=>count_b<="001111";
WHEN"11"=>count_b<="010100";
END CASE;
current_state1<=LOAD;
current_state2<=LOAD;
ELSIF(Clk'EVENT AND Clk='1') THEN
current_state1<=next_state1;
current_state2<=next_state2;
END IF;
END PROCESS;
COM:ROCESS(current_state1,current_state2,next_state1,next_state2,en)
BEGIN
--进入模式一
IF(En="00") THEN
CASE current_state1 IS
WHEN LOAD =>                              --模式一状态0
IF(count="000000") THEN
Wr<="10";Ws<="10";Wl<="10";Wc<="10";Nr<="10";Ns<="10";Nl<="10";Nc<="10";
Er<="10";Es<="10";El<="10";Ec<="10";Sr<="10";Ss<="10";Sl<="10";Sc<="10";
ELSIF(count="000100") THEN
Wr<="01";Ws<="01";Wl<="01";Wc<="01";Nr<="01";Ns<="01";Nl<="01";Nc<="01";
Er<="01";Es<="01";El<="01";Ec<="01";Sr<="01";Ss<="01";Sl<="01";Sc<="01";
ELSE(count="000111")
next_state1<=NS;
count<="000000";
Counter_a<=count_a;
Counter_b<=count_b;
END IF;
count<=count+1;
WHEN NS =>                           --模式一状态1
Counter_a<=Count_a-1;
IF(Counter_a/="000000") THEN
Wr<="10";Ws<="10";Wl<="10";Wc<="01";Nr<="10";Ns<="01";Nl<="10";Nc<="10";
Er<="10";Es<="10";El<="10";Ec<="01";Sr<="10";Ss<="01";Sl<="10";Sc<="10";
next_state1<=NS;
ELSE next_state1<=ES_WN;Counter_a<=count_a;
END IF;
WHEN ES_WN =>                      --模式一状态2
Counter_b<=Counter_b-1;
IF(Counter_b/="000000") THEN
Wr<="10";Ws<="10";Wl<="10";Wc<="10";Nr<="01";Ns<="10";Nl<="01";Nc<="10";
Er<="10";Es<="10";El<="10";Ec<="10";Sr<="01";Ss<="10";Sl<="01";Sc<="10";
next_state1<=ES_WN;
ELSE next_state1<=EW;Counter_b<=count_b;
END IF;
WHEN EW =>                       --模式一状态3
Counter_a<=Counter_a-1;
IF(Counter_a/="000000") THEN
Wr<="10";Ws<="01";Wl<="10";Wc<="10";Nr<="10";Ns<="10";Nl<="10";Nc<="01";
Er<="10";Es<="01";El<="10";Ec<="10";Sr<="10";Ss<="10";Sl<="10";Sc<="01";
next_state1<=EW;
ELSE next_state1<=WS_EN;Counter_a<=count_a;
END IF;
WHEN WS_EN =>                      --模式一状态4
Counter_b<=Counter_b-1;
IF(Counter_b/="000000") THEN
Wr<="01";Ws<="10";Wl<="10";Wc<="10";Nr<="10";Ns<="10";Nl<="10";Nc<="10";
Er<="01";Es<="10";El<="10";Ec<="10";Sr<="10";Ss<="10";Sl<="10";Sc<="10";
next_state1<=WS_EN;
ELSE next_state1<=NS;Counter_b<=count_b;
END IF;
END CASE;
--进入模式二
ELSIF(En="01") THEN
CASE current_state2 IS
WHEN LOAD =>                   --模式二状态0
IF(count="000000") THEN
Wr<="10";Ws<="10";Wl<="10";Wc<="10";Nr<="10";Ns<="10";Nl<="10";Nc<="10";
Er<="10";Es<="10";El<="10";Ec<="10";Sr<="10";Ss<="10";Sl<="10";Sc<="10";
ELSIF(count="000100") THEN
Wr<="01";Ws<="01";Wl<="01";Wc<="01";Nr<="01";Ns<="01";Nl<="01";Nc<="01";
Er<="01";Es<="01";El<="01";Ec<="01";Sr<="01";Ss<="01";Sl<="01";Sc<="01";
ELSE(count="000111")
next_state2<=NS;
count<="000000";
Counter_a<=(count_a+count_b)/2;
Counter_b<=(count_a+count_b)/2;
END IF;
count<=count+1;
WHEN NS =>                     --模式二状态1
Counter_a<=Counter_a-1;
IF(Counter_a/="000000") THEN
Wr<="01";Ws<="10";Wl<="10";Wc<="01";Nr<="01";Ns<="10";Nl<="10";Nc<="10";
Er<="10";Es<="10";El<="10";Ec<="10";Sr<="10";Ss<="01";Sl<="01";Sc<="10";
next_state2<=NS;
ELSE next_state2<=ES_WN;Counter_a<=(count_a+count_b)/2;
END IF;
WHEN ES_WN =>                  --模式二状态2
Counter_b<=Counter_b-1;
IF(Counter_b/="000000") THEN
Wr<="10";Ws<="01";Wl<="01";Wc<="10";Nr<="01";Ns<="10";Nl<="10";Nc<="01";
Er<="01";Es<="10";El<="10";Ec<="10";Sr<="10";Ss<="10";Sl<="10";Sc<="10";
next_state2<=ES_WN;
ELSE next_state2<=EW;Counter_b<=(count_a+count_b)/2;
END IF;
WHEN EW =>                   --模式二状态3
Counter_a<=Counter_a-1;
IF(Counter_a/="000000") THEN
Wr<="10";Ws<="10";Wl<="10";Wc<="10";Nr<="10";Ns<="01";Nl<="01";Nc<="10";
Er<="01";Es<="10";El<="01";Ec<="01";Sr<="01";Ss<="10";Sl<="10";Sc<="10";
next_state2<=EW;
ELSE next_state2<=WS_EN;Counter_a<=(count_a+count_b)/2;
END IF;
WHEN WS_EN =>                  --模式二状态4
Counter_b<=Counter_b-1;
IF(Counter_b/="000000") THEN
Wr<="01";Ws<="10";Wl<="10";Wc<="10";Nr<="10";Ns<="10";Nl<="10";Nc<="10";
Er<="10";Es<="01";El<="10";Ec<="10";Sr<="01";Ss<="10";Sl<="01";Sc<="01";
next_state2<=WS_EN;
ELSE next_state2<=NS;Counter_b<=(count_a+count_b)/2;
END IF;
END CASE;
--进入模式三
ELSIF(En="10") THEN
Wr<="10";Ws<="10";Wl<="10";Wc<="01";Nr<="10";Ns<="10";Nl<="10";Nc<="01";
Er<="10";Es<="10";El<="10";Ec<="01";Sr<="10";Ss<="10";Sl<="10";Sc<="01";
--进入模式四
ELSE
Wr<="10";Ws<="10";Wl<="10";Wc<="10";Nr<="10";Ns<="10";Nl<="10";Nc<="10";
Er<="10";Es<="10";El<="10";Ec<="10";Sr<="10";Ss<="10";Sl<="10";Sc<="10";
END IF;
END PROCESS;
END ARCHITECTURE;

编译器提示:
Error (10500): VHDL syntax error at Controller.vhd(103) near text "next_state1"; expecting ":=", or "<="
Error (10500): VHDL syntax error at Controller.vhd(153) near text "next_state2"; expecting ":=", or "<="

下图为ASM简图

ASM图

ASM图

状态一状态转换图

状态一状态转换图

整个测试代码状态转换图

整个测试代码状态转换图

网友:
自己顶一下

网友:
IF(Reset='0') THEN
Wr<="00";Ws<="00";Wl<="00";Wc<="00";Nr<="00";Ns<="00";Nl<="00";Nc<="00";
Er<="00";Es<="00";El<="00";Ec<="00";Sr<="00";Ss<="00";Sl<="00";Sc<="00";
a<=Timer(0)&Timer(1);
b<=Timer(2)&Timer(3);
CASE a IS
WHEN"00"=>count_a<="001111";
WHEN"01"=>count_a<="010100";
WHEN"10"=>count_a<="011001";
WHEN"11"=>count_a<="011110";
END CASE;
CASE b IS
WHEN"00"=>count_b<="000101";
WHEN"01"=>count_b<="001010";
WHEN"10"=>count_b<="001111";
WHEN"11"=>count_b<="010100";
END CASE;
current_state1<=LOAD;
current_state2<=LOAD;
ELSIF(Clk'EVENT AND Clk='1') THEN

楼主这段代码
IF(Reset='0') THEN
Wr<="00";Ws<="00";Wl<="00";Wc<="00";Nr<="00";Ns<="00";Nl<="00";Nc<="00";
Er<="00";Es<="00";El<="00";Ec<="00";Sr<="00";Ss<="00";Sl<="00";Sc<="00";
a<=Timer(0)&Timer(1);
b<=Timer(2)&Timer(3);
CASE a IS
WHEN"00"=>count_a<="001111";
WHEN"01"=>count_a<="010100";
WHEN"10"=>count_a<="011001";
WHEN"11"=>count_a<="011110";
END CASE;
CASE b IS
WHEN"00"=>count_b<="000101";
WHEN"01"=>count_b<="001010";
WHEN"10"=>count_b<="001111";
WHEN"11"=>count_b<="010100";
END CASE;
current_state1<=LOAD;
current_state2<=LOAD;
ELSIF(Clk'EVENT AND Clk='1') THEN

我怎么看不懂,在复位状态下, 还有这种书写表达方式吗?

我从来没有这种表达方式书写程序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您好。南北和东西分别有四个倒计时时间选择,我的意思是想用a和b的不同组合来,选择不同,南北和东西的倒计时时间。这个控制器只是底层的一个模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小弟没有太多经验。以您的看法,您有什么更好的建议。谢谢,期待您的答复。

网友:
首先在复位状态下,没有必要这样写哦

网友:
这样好不好,你吧你这个交通灯需要贴出来,我们讨论一下,怎样设计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工作模式:
    共有四种工作模式,两个正常工作模式,两个紧急工作模式,在两个正常工作模式中每个模式均有四个工作状态,其中工作状态持续的时间可以人为的调节。紧急模式中只有一个状态。
模式一工作状态分别为:
1、南方直行,北方直行,东方和西方的人行横道通行。
2、南方左转和右转,北方左转和右转。
3、东方直行,西方直行,南方和北方向的人行横道通行。
4、东方左转和右转,西方左转和右转。
    四个状态的运行为顺时针循环交替的,其中直行使用一个倒计时时间,转行使用一个倒计时时间。每种倒计时时间可以使用外部的端口来进行调节。模式1的特点是转行和直行的时间可以分别调节,可以在直行车辆较多的时候使用。
模式二工作状态分别为:
1、西方的人行横道通行,北方直行和左转,东方右转,南方右转。
2、北方的人行横道通行,东方直行和左转,南方右转,西方右转。
3、东方的人行横道通行,南方直行和左转,西方右转,北方右转。
4、南方的人行横道通行,西方直行和左转,北方右转,东方右转。
四个状态也是循环交替的,每个状态的时间均相同,可以通过外部的端口人为的调节,其中转行的时间约为直行时间的二倍,模式2的特点是兼顾的人行横道的安全,可以在转行车辆较多的时候使用。
紧急工作模式:
紧急模式有如下两种形式:
1、红灯全亮,这个模式一般应用于特殊车辆放行时,使其他车辆不能通行。
2、机动车道红灯全亮,人行横道绿灯全亮,这个模式一般用于紧急疏散人群防止机动车给大批行人带来人身安全隐患!

网友:
回复 网友A:

致分顶层设计与底层模块设计,其中底层模块的具体设计如下:
(1)        控制模块(Controller)
(2)        黄灯插入模块(Moudule_Y)
(3)        红黄绿译码模块(Decoder_RYG)
(4)        计数器编码模块(Mum_coder)
(5)        LED译码模块(LED_decoder)
(6)        绿灯计时模块(G_counter)
(7)        分频模块(Fre_div)和语音提示模块(Sound_rem)。
有问题的这个就是,控制模块(Controller)

网友:
出现错误是因为你在使用else代替了elsif  then
分别在102行 ELSE(count="000111") 改为elsif (count="000111")  then
153行也有类似的错误. 另外VHDL里面大小写好像是一样的,所以NS和Ns重名
还有就是端口类型OUT是输出,不能为输入,可以改为buffer

网友: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您的回答,我也正在编译,您的指点很到位

网友:
问下你用‘/’来实现除法,是可综合的吗?我这里提示错误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能,让我改拿下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但改完后,又出现,好多错误
Error (10028): Can't resolve multiple constant drivers for net "Wr[1]" at Controller.vhd(90)
Error (10029): Constant driver at Controller.vhd(64)
Error (10028): Can't resolve multiple constant drivers for net "Wr[0]" at Controller.vhd(90)
Error (10028): Can't resolve multiple constant drivers for net "Ws[1]" at Controller.vhd(90)
Error (10028): Can't resolve multiple constant drivers for net "Ws[0]" at Controller.vhd(90)
Error (10028): Can't resolve multiple constant drivers for net "Wl[1]" at Controller.vhd(90)
Error (10028): Can't resolve multiple constant drivers for net "Wl[0]" at Controller.vhd(90)
Error (10028): Can't resolve multiple constant drivers for net "Wc[1]" at Controller.vhd(90)
Error (10028): Can't resolve multiple constant drivers for net "Wc[0]" at Controller.vhd(90)
Error (10028): Can't resolve multiple constant drivers for net "Nr[1]" at Controller.vhd(90)
Error (10028): Can't resolve multiple constant drivers for net "Nr[0]" at Controller.vhd(90)
Error (10028): Can't resolve multiple constant drivers for net "Ns[1]" at Controller.vhd(90)
Error (10028): Can't resolve multiple constant drivers for net "Ns[0]" at Controller.vhd(90)
Error (10028): Can't resolve multiple constant drivers for net "Nl[1]" at Controller.vhd(90)
Error (10028): Can't resolve multiple constant drivers for net "Nl[0]" at Controller.vhd(90)
Error (10028): Can't resolve multiple constant drivers for net "Nc[1]" at Controller.vhd(90)
Error (10028): Can't resolve multiple constant drivers for net "Nc[0]" at Controller.vhd(90)
Error (10028): Can't resolve multiple constant drivers for net "Er[1]" at Controller.vhd(90)
Error (10028): Can't resolve multiple constant drivers for net "Er[0]" at Controller.vhd(90)
Error: Can't elaborate top-level user hierarchy
Error: Quartus II Analysis & Synthesis was unsuccessful. 20 errors, 86 warnings
        Info: Allocated 154 megabytes of memory during processing
        Error: Processing ended: Thu Jun 09 11:55:10 2011
        Error: Elapsed time: 00:00:01
Error: Quartus II Full Compilation was unsuccessful. 20 errors, 86 warnings

网友:
Error (10028): Can't resolve multiple constant drivers for net "Wr[1]" at Controller.vhd(90)
Error (10029): Constant driver at Controller.vhd(64)
Error (10028): Can't resolve multiple constant drivers for net "Wr[0]" at Controller.vhd(90)
Error (10028): Can't resolve multiple constant drivers for net "Ws[1]" at Controller.vhd(90)
Error (10028): Can't resolve multiple constant drivers for net "Ws[0]" at Controller.vhd(90)
Error (10028): Can't resolve multiple constant drivers for net "Wl[1]" at Controller.vhd(90)
Error (10028): Can't resolve multiple constant drivers for net "Wl[0]" at Controller.vhd(90)
Error (10028): Can't resolve multiple constant drivers for net "Wc[1]" at Controller.vhd(90)
Error (10028): Can't resolve multiple constant drivers for net "Wc[0]" at Controller.vhd(90)
Error (10028): Can't resolve multiple constant drivers for net "Nr[1]" at Controller.vhd(90)
Error (10028): Can't resolve multiple constant drivers for net "Nr[0]" at Controller.vhd(90)
Error (10028): Can't resolve multiple constant drivers for net "Ns[1]" at Controller.vhd(90)
Error (10028): Can't resolve multiple constant drivers for net "Ns[0]" at Controller.vhd(90)
Error (10028): Can't resolve multiple constant drivers for net "Nl[1]" at Controller.vhd(90)
Error (10028): Can't resolve multiple constant drivers for net "Nl[0]" at Controller.vhd(90)
Error (10028): Can't resolve multiple constant drivers for net "Nc[1]" at Controller.vhd(90)
Error (10028): Can't resolve multiple constant drivers for net "Nc[0]" at Controller.vhd(90)
Error (10028): Can't resolve multiple constant drivers for net "Er[1]" at Controller.vhd(90)
Error (10028): Can't resolve multiple constant drivers for net "Er[0]" at Controller.vhd(90)
上面告警的意思说,这些网络有多个常数信号驱动,在一个PROCESS进程中,这个让编译器不知道该网络究竟是啥状态?

网友:
出现这个的原因是因为对同一个信号在多个PROCESS中赋值??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么这个问题应该怎样解决呢

网友:
工作模式:
共有四种工作模式,两个正常工作模式,两个紧急工作模式,在两个正常工作模式中每个模式均有四个工作状态,其中工作状态持续的时间可以人为的调节。紧急模式中只有一个状态。
模式一工作状态分别为:
1、南方直行,北方直行,东方和西方的人行横道通行。
2、南方左转和右转,北方左转和右转。
3、东方直行,西方直行,南方和北方向的人行横道通行。
4、东方左转和右转,西方左转和右转。
四个状态的运行为顺时针循环交替的,其中直行使用一个倒计时时间,转行使用一个倒计时时间。每种倒计时时间可以使用外部的端口来进行调节。模式1的特点是转行和直行的时间可以分别调节,可以在直行车辆较多的时候使用。
模式二工作状态分别为:
1、西方的人行横道通行,北方直行和左转,东方右转,南方右转。
2、北方的人行横道通行,东方直行和左转,南方右转,西方右转。
3、东方的人行横道通行,南方直行和左转,西方右转,北方右转。
4、南方的人行横道通行,西方直行和左转,北方右转,东方右转。
四个状态也是循环交替的,每个状态的时间均相同,可以通过外部的端口人为的调节,其中转行的时间约为直行时间的二倍,模式2的特点是兼顾的人行横道的安全,可以在转行车辆较多的时候使用。
紧急工作模式:
紧急模式有如下两种形式:
1、红灯全亮,这个模式一般应用于特殊车辆放行时,使其他车辆不能通行。
2、机动车道红灯全亮,人行横道绿灯全亮,这个模式一般用于紧急疏散人群防止机动车给大批行人带来人身安全隐患!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ARITH.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ENTITY Controller IS
PORT(
--控制器输入信号
Clk:IN STD_LOGIC;
--时钟输入信号,由分频模块分频后接入1Hz信号       ----系统时钟信号
Reset:IN STD_LOGIC;                                              -----复位信号
--复位信号,低电平有效,复位后交通灯全部熄灭
En:IN STD_LOGIC_VECTOR(1 DOWNTO 0);         -----工作模式
--四种工作模式选择信号
Timer:IN STD_LOGIC_VECTOR(3 DOWNTO 0);   -----通行时间
--计数器数值选择端口,高低两位分别选择两个不同通行的时间
--控制器输出信号
Counter_a:OUT STD_LOGIC_VECTOR(5 DOWNTO 0);  ------信号通行时间
Counter_b:OUT STD_LOGIC_VECTOR(5 DOWNTO 0);  ------信号通行时间
--两个不同方向通行时间
Wr:OUT STD_LOGIC_VECTOR(1 DOWNTO 0);   -----请问表示西方右转吗?
Ws:OUT STD_LOGIC_VECTOR(1 DOWNTO 0);  -----请问表示西方人行横道通行吗?, 请问输出全1表示红灯亮还是绿灯亮?

Wl:OUT STD_LOGIC_VECTOR(1 DOWNTO 0);  --------请问表示西方左转吗?

Wc:OUT STD_LOGIC_VECTOR(1 DOWNTO 0); ---------请问表示西方直行吗?

--西面交通信号灯输出
Nr:OUT STD_LOGIC_VECTOR(1 DOWNTO 0);
Ns:OUT STD_LOGIC_VECTOR(1 DOWNTO 0);
Nl:OUT STD_LOGIC_VECTOR(1 DOWNTO 0);
Nc:OUT STD_LOGIC_VECTOR(1 DOWNTO 0);
--北面交通灯信号输出
Er:OUT STD_LOGIC_VECTOR(1 DOWNTO 0);
Es:OUT STD_LOGIC_VECTOR(1 DOWNTO 0);
El:OUT STD_LOGIC_VECTOR(1 DOWNTO 0);
Ec:OUT STD_LOGIC_VECTOR(1 DOWNTO 0);
--东面交通信号灯输出
Sr:OUT STD_LOGIC_VECTOR(1 DOWNTO 0);
Ss:OUT STD_LOGIC_VECTOR(1 DOWNTO 0);
Sl:OUT STD_LOGIC_VECTOR(1 DOWNTO 0);
Sc:OUT STD_LOGIC_VECTOR(1 DOWNTO 0)
--南面交通信号灯输出
);
END Controller;

根据你的要求来分析你的端口设置是否正确!你先按照上面的问题回答,下面继续讨论

网友: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那就不要在多个PROCESS中对一个信号赋值就OK!

网友: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

网友: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 |
回复 网友A: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 |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
回复 网友B:

网友:
回复 网友B:

网友:
回复 网友B:

网友:
回复 网友B:

网友:
回复 网友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