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RS 断线自动重连

楼主:
OS:WinCE6.0

平台:S3C2443

GPRS:SIM900

在程序中如何才能知道GPRS掉线并且能够重新链接?

网上说的RasEnumConnections,这种方式好像不行。

网友:
可以用指令,可用的很多,比如获取接入点IP等,最简单的办法是延时判断数据交互,长时间没有反馈即可认为掉线了,然后重连就是,平时要记得发心跳包维持网络连接。

网友:
1. 用指令的方式能在说的清楚一点吗?没有用过啊。

2. 如果用延时交互的方式,还有个问题:我现在是要检测设备的GPRS的掉线然后重连,用延时交互的方式,如果是服务器掉线了,本身设备GPRS没有掉线,那怎么区分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个GPRS连接状态 不同的模块 命令不一样
如果是交互的方式那么如果服务器没有相应终端应该重新连接网络

网友:
版主:

延时交互的方式:服务器断开或者关闭但是本身设备的GPRS没有掉线,那这种情况我是不需要去重新拨号链接,重连也没有意义了。所以我需要区分这两种情况,可以区分吗?

网友:
前面已经说了,可以用获取自身IP的指令等,这样也能判定是自己的问题还是服务器的问题。

网友:
难道心跳包还不够可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