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请问下如何AMR&LINNX入门

楼主:
现在我有硬件就是不晓得如何去学,我是自己学的,我C语言也是自己学的。单片机现在基本上都玩过就是没有玩过系统,所以求论坛的高手建议我该如何学习这个东西,我没有经验,我怕自己还没入门浪费太多的时间在不重要的地方了。

网友:
不晓得这个论坛的人热不热心啊?希望和CSDN差不多!急求指点迷津!

网友:
潜水的高手们都出来解救下菜鸟吧

网友:
先学LINUX
使用LINUX
学习SHELL
学习LINUX下C语言应用程序开发
学习LINUX内核开发
学下LINUX驱动开发
ARM硬件开发
写ARM裸机程序
学习UBOOT
LINUX系统移植
如果有精力,还可以学下QT

网友:
回复 网友A:

红阳太牛了 支持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想学习一个系统 就需要先了解这个系统,比如:linux的基本命令 、文件系统 、启动流程、设备的操作等等。
1:基本知识掌握了入门就快了,系统的编程可以自己在PC机上写几个简单的程序,把整体的编译 运行都了解。
2:系统的裁剪与移植要动手操作
3:文件系统是重点
4:驱动程序的整体驱动的结构与编写简单驱动
5:应用程序(最终的实现内容)
6:在ARM中实现系统移植 驱动 应用 文件系统 整合成一个系统。

网友:
楼上的讲的很好,我会努力的去做到的!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ARM+LINUX路线,主攻嵌入式Linux操作系统及其上应用软件开发目标:
(1) 掌握主流嵌入式微处理器的结构与原理(初步定为arm9)
(2) 必须掌握一个嵌入式操作系统 (初步定为uclinux或linux,版本待定)
(3) 必须熟悉嵌入式软件开发流程并至少做一个嵌入式软件项目。
从事嵌入式软件开发的好处是:
(1)目前国内外这方面的人都很稀缺。这一领域入门门槛较高,所以非专业IT人员很难切入这一领域;另一方面,是因为这一领域较新,目前发展太快,大多数人无条件接触。
(2)与企业计算等应用软件不同,嵌入式领域人才的工作强度通常低一些(但收入不低)。
(3)哪天若想创业,搞自已的产品,嵌入式不像应用软件那样容易被盗版。硬件设计一般都是请其它公司给订做(这叫“贴牌”:OEM),都是通用的硬件,我们只管设计软件就变成自己的产品了。
(4)兴趣所在,这是最主要的。
从事嵌入式软件开发的缺点是:
(1)入门起点较高,所用到的技术往往都有一定难度,若软硬件基础不好,特别是操作系统级软件功底不深,则可能不适于此行。
(2)这方面的企业数量要远少于企业计算类企业。
(3)有少数公司经常要硕士以上的人搞嵌入式,主要是基于嵌入式的难度。但大多数公司也并无此要求,只要有经验即可。
(4)平台依托强,换平台比较辛苦。
兴趣的由来:
1、成功观念不同,不虚度此生,
2、喜欢思考,挑战逻辑思维。
3、喜欢C
C是一种能发挥思维极限的语言。关于C的精神的一些方面可以被概述成短句如下:
相信程序员。
不要阻止程序员做那些需要去做的。
保持语言短小精干。
一种方法做一个操作。
使得它运行的够快,尽管它并不能保证将是可移植的。
4、喜欢底层开发,讨厌vb类开发工具(并不是说vb不好)。
5、发展前景好,适合创业,不想自己要死了的时候还是一个工程师。
方法步骤:
1、基础知识:
目的:能看懂硬件工作原理,但重点在嵌入式软件,特别是操作系统级软件,

科目:数字电路、计算机组成原理、嵌入式微处理器结构。
汇编语言、C/C++、编译原理、离散数学。
数据结构和算法、操作系统、软件工程、网络、数据库。
方法:虽科目众多,但都是较简单的基础,且大部分已掌握。不一定全学,可根据需要选修。
主攻书籍:the c++ programming language(一直没时间读)、数据结构-C2。

2、学习linux:
目的:深入掌握linux系统。
   方法:使用linux—〉linxu系统编程开发—〉驱动开发和分析linux内核。先看深,那主讲原理。看几遍后,看情景分析,对照深看,两本交叉,深是纲,情是目。剖析则是0.11版,适合学习。最后深入代码。
主攻书籍:linux内核完全剖析、unix环境高级编程、深入理解linux内核、情景分析和源代。
3、学习嵌入式linux:
目的:掌握嵌入式处理器其及系统。
方法:(1)嵌入式微处理器结构与应用:直接arm原理及汇编即可,不要重复x86。
   (2)嵌入式操作系统类:ucOS/II简单,开源,可供入门。而后深入研究uClinux。
   (3)必须有块开发板(arm9以上),有条件可参加培训(进步快,能认识些朋友)。
   主攻书籍:毛德操的《嵌入式系统》及其他arm9手册与arm汇编指令等。

4、深入学习:
   A、数字图像压缩技术:主要是应掌握MPEG、mp3等编解码算法和技术。
   B、通信协议及编程技术:TCP/IP协议、802.11,Bluetooth,GPRS、GSM、CDMA等。
   C、网络与信息安全技术:如加密技术,数字证书CA等。
   D、DSP技术:Digital Signal Process,DSP处理器通过硬件实现数字信号处理算法。
   说明:太多细节未说明,可根据实际情况调整。重点在于1、3,不必完全按照顺序作。对于学习c++,理由是c++不只是一种语言,一种工具,她还是一种艺术,一种文化,一种哲学理念、但不是拿来炫耀得东西。对于linux内核,学习编程,读一些优秀代码也是有必要的。
   注意: 要学会举一反多,有强大的基础,很多东西简单看看就能会。想成为合格的程序员,前提是必须熟练至少一种编程语言,并具有良好的逻辑思维。一定要理论结合实践。
   不要一味钻研技术,虽然挤出时间是很难做到的,但还是要留点余地去完善其他的爱好,比如宇宙,素描、机械、管理,心理学、游戏、科幻电影。还有一些不愿意做但必须要做的!
   技术是通过编程编程在编程编出来的。永远不要梦想一步登天,不要做浮躁的人,不要觉得路途漫上。而是要编程编程在编程,完了在编程,在编程!等机会来了在创业(不要相信有奇迹发生,盲目创业很难成功,即便成功了发展空间也不一定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