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8962开发板can总线的问题

楼主:
 在multi_rx.c例程里面有这样一段代码

sCANMessage.ulMsgID = 0x1001;               // CAN msg ID
    sCANMessage.ulMsgIDMask = 0xfffff;          // mask, all 20 bits must match
    sCANMessage.ulFlags = MSG_OBJ_RX_INT_ENABLE | MSG_OBJ_USE_ID_FILTER |
                          MSG_OBJ_EXTENDED_ID;
    sCANMessage.ulMsgLen = 8;                   // allow up to 8 bytes

应该是29位的扩展模式

但是ulMsgIDMask  为啥是写成20bit呢?

是因为这段代码中的ulMsgID 小于20位才这么写的还是因为什么其他原因

网友:
回复 楼主:

20 bit 就是 32 ,应该是支持 32 个 ID,所以是 20 bit

网友:
根据PDF上说明
ulMsgIDMask的每一位都对应的标识符ID
标识符ID总共有29位 (扩展的)
所以标识符屏蔽码 应该也有29bit才对啊
CANIF2MSK2 CANIF2MSK1    就是这两个寄存器

网友:
20bir  是10进制的20啊   也不会等于32.。。。。

求解答  谢谢

网友:
回答

你好:
    mask, all 20 bits must match
    他这么写目的是突出这20bit必须匹配,应该没有其它含义.
    请再仔细了解一下.
Fred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举例具体讲讲ID,ID掩码的设定吗?太理论有点晕。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