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轮定位无法解决“跑偏”检查与维修

楼主:
汽车行驶中跑偏是比较常见的问题,大多数情况下,可以通过做四轮定位把问题解决。但有时怎么做四轮定位都不好,这一定是其他的原因导致的,必须把原因找到解决掉,才能彻底治好跑偏的故障。除四轮定位失准外,能导致跑偏的主要因素还可能有:

1.两侧的轮胎花纹不一样或花纹一深一浅不一样高。最好是全车都使用同一种型号的轮胎,最起码前轴及后轴的两个轮胎必须是一样的,而且花纹深度必须一样,超过磨损极限必须更换。

2.两侧轮胎气压不等。轮胎气压不等会使轮胎变得大小不一样,滚动起来必然会跑偏。

3.前减振器弹簧变形两侧缓冲不一致。可通过按压或拆卸后比较来判断减振器弹簧的好坏。

4.前减振器失效。前减振器失效后在车辆行驶中两悬挂一高一低,受力不均匀,导致跑偏。可以通过专用减振测试仪来检测减振器的吸收度,判断减振器的好坏,如无条件可拆卸用拉抻的方法来判断。

5.车辆底盘部件磨损过大存在不正常间隙。转向拉杆球头,支撑臂胶套,稳定杆胶套等是常见的间隙易过大的部位,应举升车辆仔细检查。

6.某个轮的制动器回位不良分离不完全。这相当于一侧车轮始终施加部分制动,行驶起来车辆必然会跑偏。检查时,可感觉一下轮毂的温度,如某一车轮超过其他车轮很多,说明该轮的制动器回位不良。

7.车架总体变形。两侧轴距相差过大,超出最大允许范围,可以通过卷尺来测量,如超出范围必须用校正台进行校正。

网友:


网友:
街坊禽兽 该用户已被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