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制作按钮的问题~

楼主:
大家好~想问下大家关于制作按钮的问题~我想用Pushbutton或者imagebutton做圆角长方形,可是现实出来总是一个长方形的白色背景上面有个圆角长方形,请问大家那个白色背景怎么去掉~?谢谢了,着急求~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家好~想问下大家关于制作按钮的问题~我想用Pushbutton或者imagebutton做圆角长方形,可是现实出来总是一个长方形的白色背景上面有个圆角长方形,请问大家那个白色背景怎么去掉~?谢谢了,着急求~

用PS处理了一下,生成了png图片,不知楼主是不是需要那种效果。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哈哈,谢谢这么快回复。我做了png的按钮图片,没白色背景,四周是透明的,然后用gimp转成了pnm格式,然后用TI的图像库的pnmtoc转换成了c文件,然后加到了pushbutton上,现实出来就成了白色背景的了,如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谢谢这么快回复。我做了png的按钮图片,没白色背景,四周是透明的,然后用gimp转成了pnm格式,然后用TI的图像库的pnmtoc转换成了c文件,然后加到了pushbutton上,现实出来就成了白色背景的了,如图~

额,转了真多下。

TI的图形库还没有用过,不清楚。

前景色、背景色那些?

网友:
TI的库贴图的时候是按照方块贴的,如果要避免白边要重写驱动,不要贴额外区域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答复~
明白了。但是能给我说具体点吗,该那个,大概怎么个思路~刚接触软件不久,不大懂,抱歉~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