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四位十六进制转换为四位十进制的算法,汇编的

楼主:
是这样的,我准备做一个直流电机测速的实验,仅仅是实验而已,没有实用价值的,电机也只是空载而已。

在硬件上,在电机转轴上装了个六个小孔的塑料片,上下是一个光电开关,光电开关的输出经过电压比较器整形后接到单片机外部中断上,测速原理是,先用示波器测下输出频率,最高是8000HZ,也就是说转速不超过每秒2000转。我希望把这个转速通过四位数码管显示出来(单位是转/秒)。

程序上我用汇编(C不会),原理是每进一次外部中断把某个存储器加1.再开一个定时器中断,每16.667MS把这个数读出并乘以10结果就是要显示的转速,问题是这个转速是4位16进制的,我希望把它转换成四位十进制的(转换后也不会超过5位的),这个算法怎么处理?请教大家下。

或者在不改动硬件的情况下,还有没有其它算法?汇编的。

网友:
你转来干什么呢

你测得一个数据,为什么就成了十六进制?
十六进制或者十进制都只不过是显示的方式。
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数字你用它每次模10,它依然得到的是你要的每一个位的数值。

在C下面用数组很好处理,如果你用汇编的话。
其实也是类似的。
你用R1~R7或者一系列你选定的RAM里寄存器去存储每一个位的数值。
比方说,,256,(十六进制的话是 0101H,管它呢,计算机懂的,你也懂的)
我暂时想到一个有点麻烦的方法是
首先找个地方存起这个数值,然后把它的副本除以10,四舍五入以后,就得到它25,然后用256 - 250,依次类推,求的每一位的数值。
然后数码管的话,每一个数字都有一个对应的段码值,你用查表的方法就可以依次表示出来了。

PS:我有一段时间没碰汇编了,不记得有没有取模的指令了,你找一下,如果有的话,就省的我这么又除又减的,太麻烦了。
假如有取模,直接每次 先模10,得到余数就是最末一位,然后再除10,除去末位,这个在C里也是这么实现的。

网友:
HEX码转BCD码,网上有很多现成代码,去找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