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求两个周期脉冲的时间差

楼主:
有两个周期脉冲信号a和b,a的频率为1Hz,b频率为100Hz,a与b没有同步关系,现在要求a上升沿到a上升沿之后的第一个b上升沿的时间差,可以借助时钟信号clk--20MHz

时序

时序

网友:
这个问题可以等效为计数问题。就是求两个两个信号上升沿间系统时钟的个数。不难!

你明白了吗?

网友:
楼上的意思是用计数实现么?那怎么保证是在b的第一个上升沿呢?

网友:
A脉冲T0控制,有P1.0入,B脉冲有P1.1入,当检测到P1.0发生上升沿跳变,T0开始计时,同时检测P1.1的跳变情况,当出现上升沿跳变,便终止T0计时,这时你便可以有设定的T0初值和T0终止时的值做差计算得到t。当然你设定T0初值可以简单设为0,便于计算。至于检测端口,用软件实现就可以,if while 等语句,如果单片机具有捕捉功能更简单了。检测时有两种情况考虑,检测到高电平和检测到低电平。如果你的脉冲占空比知道,就不需要考虑这两种情况了,只需要在检测到下降沿跳变时,终止T0,计算t时再加上低电平持续时间即可。

网友:
楼上的意思是用计数实现么?那怎么保证是在b的第一个上升沿呢?

用系统时钟是可以检测到B的第一个上升沿的。

网友:
shi yong 是用计数器么

网友:
你用的那个单片机PWm最简单的方法!

网友:
这个用FPGA程序设计也很简单的!

网友:
用外部中断及定时器

下降沿时中断进入,在中断程序里开一个定时器计数,始终扫那个外部脚高电时,停计数器,退出中断程序,则记的就是啦

网友:
这也是正确的单片机解决办法。如果两个脉冲间隔很小,比如1us, 500ns, 一般的单片机就无能为力了。

网友:
就是在FPGA上实现两个时钟脉冲的时间差。

就是在FPGA上实现两个时钟脉冲的时间差。

正如二楼所说,关键是如何判断b信号的第一个上升沿,而且在计数时得保证不能时钟套时钟。

本人用的方法是记录前一时刻的状态和当前状态,当a = 1 and last_a = 0时开始计数,当b = 1 and last_b = 0,计数停止

网友:
是实际测量还是要编程计算,实际测量的话直接模拟这两个时钟信号,用示波器就可以读出了,以上愚见,

网友:
同意楼上的脑筋急转弯的解决方法!

网友: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