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0【每日一问】你喜欢哪种命名规则

楼主:
写程序的时候,变量和函数命名是避免不了的,每个公司都一套自己的命名规则,我本热比较喜欢驼峰法,也就是匈牙利命名,说说你喜欢的命名规则!~可以附上例子哦,如下:
变量:int *pMax   指向一个最大数的指针,当然我是随便举的例子
函数:int getMax(int, int)  返回两个数中的较大者

还有就是大家觉得用汉语拼音命名怎么样?
这个是没有标准答案的,只有更适合你的,但是我觉得命名规则在团队开发和代码维护方面是很有用处的哦!~

网友:
*pMAX这种 经常用 哈哈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汉语拼音命名"有可能出现误解-------难于表明真实的意思。因为同音。

网友:
只可惜C语言不支持汉字,易语言又不流行

我用的命名规则还是大杂烩,自己看得懂。嘿嘿

网友:
简单的用拼音,拼音长的用拼音缩写,英文特特简单的用英文,如Max。

我见过一个哥们同一个变量中既有英文又有拼音的!

网友:
我用自然码..后来总是被骂.拼音自己看不懂

网友:
用java样式的

不用拼音,拼音看着不如英文舒服。当然java中好像可以用unicode汉字命名?不过看着复杂。

网友:
我一般用英文单词。
而且我肯定不会写出类似于
pMAX  getMax这样的名字。

我的一般规则是
用英语单词表义。
然后 用宏定义常量,一定全部是大写字母,诸如什么
TIMES MAX MIN LENGTH
变量名一般全小写,出现两到三个单词组合的话,一般用下划线,但是,刚才想举例,发现变量很少出现几个单词组合,所以一般都是一个小写的单词。
而函数名则很多是几个单词组合的,我是模仿STM32的库函数的命名形式。
比如说
GetValue()
就是每个单词的第一个字母大写,别的小写,或者有时也会用下划线分隔单词,替代大小写,但我更喜欢前者。

网友:
我很少用汉语拼音命名,总是先找英文单词,有时候实在命名太长了才用汉语拼音呢。另外我也比较热衷于匈牙利命名规则,这种命名方法还是挺容易让人理解的。

网友:
用英文或者英文简写,这样比较通俗易懂

网友:
英文不好的不这么认为。简写也不可靠。时间长了容易忘记
现在都建议用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