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时操作系统RTOS
请问下在VC写如何解决uCOS-II中调用汇编的问题?

楼主(2011-06-10):
请问下在VC写如何解决uCOS-II中调用汇编的问题?
#define OS_ENTER_CRITICAL() asm {PUSHF; CLI} /* Disable interrupts */
#define OS_EXIT_CRITICAL() asm POPF /* Enable interrupts */
请问下我想用VC环境来模拟uCOS-II,请问下怎么解决上面这些汇编?
问题
如何
ucos

网友(2011-07-20):
回复 楼主:
VC下面使用汇编不是很方便,主要是对编译器不熟悉,你可以用多线程模拟中断以及定时器中断,很多VC下面的教程都是用这种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