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TI】器件鉴别真伪及选型

楼主:
去年公司里的产品上用到2254 运放,可是有次采购到的TLV2254I应用到HART通讯上,手持器通信就是通讯不上,后来换了以前购买的V2254AI就是可以通讯的上,请问V2254AI跟TLV2254I G4有什么区别? 片子是原厂的吗? 如何确保在市场上购买的器件是原装的! 不同运放器件选型要注意什么?那些参数?

网友:
横插一句

 俺搅得楼主应先读一下器件手册。带A的是改良型,主要是输入offset电压小了约一半,G4是无铅型,手册里都写得很明确。原设计采用带A的估计是有其道理的,采购不宜随意改动,若需改动也应先经设计认可。

网友:
再拓宽一点讨论话题

 常见这样的问法:B器件能不能替代A器件?
 其实,如果不落实到具体的电路和用途上,这是个无解的难题。就一般而言,功率大的器件能替代功率小的,耐压高的能替代耐压低的,等等,总之是性能好的能替代性能差的。但也有相反的情况,比如某电路串个小功率电阻,平时没用场,万一有异常大电流来时先让它烧掉,以实现丢卒保车;又比如有时为减少某器件的发热,特地在电源上串一、两个二极管吃掉点压降。如果不知其中奥妙在这两例中用大功率电阻替代小功率的,用正向压降更低的肖特基二极管替代普通二极管,就不对了。
 所以,在讨论能否替代之前,非常重要的是必须充分知晓原来的设计意图。

网友:
TLV2254I和TLV2254AI的区别是失调电压不一样,而且TSSOP封装TLV2254AI才有。请看收据手册第二页 TLV2254 Available options 中的介绍。对于带G4尾缀的型号代表“Gree”或者“Pb-Free”, 详细信息可以TI网页:http://focus.ti.com/quality/docs/gencontent.tsp?templateId=5909&navigationId=11749&contentId=5045。通常,通过TI授权代理商买到芯片应该是TI原厂的。
运放的参数很多,对不同的应用有不同的需要,运放的类型、带宽、噪声、失调、漂移、偏置等是在挑选是应该首先考虑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