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辆暖风系统工作不正常的原因及检修

楼主:
车辆暖风系统不热可以分为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发动机冷却系统造成的,一是暖风的控制机构工作不良导致的。在维修时,我们要先判定是哪一方面原因引起的,再进行相应的维修。判别的方法很简单,看一下暖风小水箱的两个进水管温度,如果两根管都够热,说明是风量控制机构问题,反之,如果两根水管都凉,或者是一根热一根凉,说明是冷却系统问题。

冷却系统可能出现的问题有:一是节温器常开或节温器开启过早,使冷却系统过早地进行大循环,而外部气温很低,特别是车跑起来时,冷风很快把防冻液冷却,发动机水温上不来,暖风也不会热。

二是水泵叶轮破损或丢转,使流经暖风小水箱的流量不够,热量上不来。

三是发动机冷却系统有气阻,气阻导致冷却系统循环不良,造成水温高,暖风不热。如果冷却系统总有气,很可能是汽缸垫有破损向冷却系统串气所至。如果暖风小水箱的进水管很热,而出水管较凉,这种情况应是暖风小水箱有堵塞。应更换暖风小水箱。

汽车的暖风是利用鼓风机把暖风小水箱的热量吹入到驾驶室的,如果风量不够或冷热风分配不好,使暖风小水箱的热量散发不出来,也会造成暖风的温度上不来。这时先要检查滤清器是否脏污堵塞,进行清理,必要时要及时更换。再检查鼓风机的各挡位运转情况,每个挡位都要达到足够的转速。如果旋钮调整到暖风位置,风量够大,风向也正常,吹出来的是凉风,应检查暖风箱冷热风的控制翻板拉线是否脱落,暖风叶轮是否损坏,翻板是否脱落等,排除故障后暖风就会热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