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TI】关于数后边神秘东东

楼主:
专家好:

我这个问题是我在做实验时找到的

ulVal = adcSample( ); // ADC采样
ulVal = (ulVal *3000UL)/1024UL; // 转换成电压值

如果我不加UL得出的结果确为零,我用仿真已经仿出前个ulVal值是563,但到下边这个如果写成:

ulVal = (ulVal*3000)/1024;确一定等于零,这是为什么呢?Float型我记得怎么没后缀啊?还有什么后缀得注意呢?

请解答:谢谢!!!!!!!!!!!!!!!!

网友:
我是菜鸟,我觉得直接看反汇编的!

网友A:
UL是强制类型转换
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隐式类型转换,这个可能一两句话说不清楚,想了半天也真没想出那本书仔细介绍了这个问题。
那我就用比较白话得说法来解释吧,UL的作用就是告诉编译器,这个数是要用卡车运输的,不要用板车给我运坏了。
明白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UL是强制类型转换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隐式类型转换,这个可能一两句话说不清楚,想了半天也真没想出那本书仔细介绍了这个问题。那我就用比较白话得说法来解释吧,UL的作用就是告诉编译器,这个数是要用卡车运输的 ...

不明白。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答,似懂非懂,等我再想想

网友:
这和编译器有关的,
比如如下指令
unsigned long a,b;
a = 10 * 10000;
b = 10ul * 10000;
在某些编译器下可能输出如下结果
a = 0xffff86a0
b = 0x000186a0
这既是编译器理解错误造成的
后缀的作用在于告诉编译器,这个数是什么数,使用什么样的内存形式。避免编译器理解错误使用了不正确的内存形式,之后在隐式转换中导致内存的不正确变更导致错误。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下明白了,原来编译器也分好几国语系

网友:
回复 网友A:

比TI专家还专家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下明白了,原来编译器也分好几国语系

不知好几国语系,还有俚语

很多编译器并不认真遵从C99规范,有很多自己的习惯,甚至bug。所以还是注意点好。

网友:
天天在关注这个问题,等TI的专家给出权威解释,左等右等没影儿了,看来真被问倒了?

网友:
其实这种事情在编译器中很常见,比如进行数值比较时,不同编译器的false和true可能不一样。进行浮点运算时可能因为不同精度导致数值误差,epsinon也有极大差别。最终导致结果偏离我们的理想。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不明白。

这个东西大,要用卡车才能装呗。

你这个表情,再加上说“不明白”。太有意思了,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东西大,要用卡车才能装呗。   你这个表情,再加上说“不明白”。太有意思了,赞一个!

=======================================

就【不明白】三字,萨表情?有撒赞的?越来越不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东西大,要用卡车才能装呗。   你这个表情,再加上说“不明白”。太有意思了,赞一个!

是的,正常编译器处理有隐式类型,比如一个整数,一般用int型,而不是unsigned int型,更不会用float型和double型。因为这样节省内存空间,减小了代码复杂度。这是C编译器的通性。当然不排除某些DSP编译器会默认浮点型,不过这毕竟是少数。如果你本来愿望是这个数为float型,结果编译器认为是int型进行处理,自然就会出错。

常数后缀的意思就是把你的想法告诉编译器,让编译器理解。比如你认为这个数是浮点型,就用f或者l

后缀和数据类型对应关系如下

unsigned    u

long            l

long long    ll

float            f

可以看出,常量的后缀和前缀是同样的效果,都用于告诉编译器常量的类型,结构等

前缀对应关系如下

十进制       空

八进制       0

十六进制    0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