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刚做的STM32 最小系统板

楼主:
板载STM32F103VET6芯片 LQFP100封装;

板载1路CAN接口,接口芯片TJA1050;

板载1路RS485接口,接口芯片MAX3485;

板载1路RS232接口,默认在串口1上;

板载32.768KHZ和8MHZ晶振;

所有I/O全部引出,并标出管脚号;

支持USB供电方式和外接供电方式;

需要原理图等资料的网友,留下邮箱。

网友:
给我一套资料啊,想问一下一套需要多少银元啊
jiajihy@163.com

网友:
太威武了.最近正好需要.国赛想用自己板子.能指点一下PCB就更好了

nail@vip.qq.com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的邮箱地址,好像有问题。发送不成功

网友:
目前市场上的,STM32的板子太多了,同时带有CAN 485 232 这些接口的板子还是比较贵,这个板子比较适合那些初学者和想验证STM32做一般工业通讯的朋友使用。有啥问题,我们大家可以一起讨论学习。  我的QQ: 435040335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要无视我啊...

nail@vip.qq.com

网友:
呵呵,也给我一份,我邮箱276832308@qq.com,谢谢分享

网友:
资料已经给你们发了,请查收

网友:
便宜处理,98元一块 需要的朋友到我的店里购买: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0692010064

网友:
低价处理掉

原理图献上:

网友:
我也想要,谢谢!   lixuanya@163.com

网友:
楼主小弟要一个, Email:591715921@qq.com,谢谢了。

网友:
加我QQ吧,通过QQ传送方便

网友:
麻烦大侠发给我,老大正在要我做啊,我的邮箱915480129@qq.com

网友:
一定要发我一份啊

网友:
谁要资料,直接加我QQ,就行

网友:
2005.nit.ouyang@163.com  谢谢LZ

网友:
新建的STM32学习讨论群,欢迎大家加入。
群号:72226149

网友:
不错的板子

请发:tdl.nj@163.com

另外,板子出售吗?能提供文档和各接口的示例代码?

网友:
板子销售的,你需要的话,直接加我

网友:
发一份我吧,先行谢谢,keli55@126.com

网友:
也给我一份

我邮箱859651567@qq.com,谢谢分享

网友:
可不可以给我一套资料?
441305953@qq.com

网友:
有没有对SD卡驱动感兴趣的?

网友:
给我一份原理图 我的邮箱wangyujuansmile@yahoo.cn  O(∩_∩)O谢谢

网友:
给我一份,我的邮箱szhlxn@126.com   谢谢啊,楼主威武

网友:
今天通过板子上的RS232接口尝试了下ISP编程,感觉不错。看来不需要JLINK,也能对板子进行编程了。对广大的网友来说又省钱了。

网友:
请楼主发给我一份,我刚刚开始学,问题好多,得向你学习,谢谢!814871677@qq.com

网友:
新建的 STM32 学习讨论群  (群号72226149  )
欢迎各位朋友加入。

网友:
实验(一) LED 流水灯

实验(一)  LED 流水灯

void Led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使能外设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5 | GPIO_Pin_14 | GPIO_Pin_13 | GPIO_Pin_12; //设置管脚为输出模式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LedOff();
}

void LedOff(void)
{
        LedOutput(0,0);
        LedOutput(1,0);
        LedOutput(2,0);
        LedOutput(3,0);
}

void LedOutput(unsigned char LedNumber,unsigned char IfOn)
{
        if(LedNumber>3)
        {
                LedNumber = 0;
        }

        switch (LedNumber)
        {

                case 0:
                        if(IfOn)
                        {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14);
                        }
                        else
                        {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14);
                        }
                        break;
                case 1:
                        if(IfOn)
                        {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12);
                        }
                        else
                        {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12);
                        }
                        break;
                case 2:
                        if(IfOn)
                        {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13);
                        }
                        else
                        {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13);
                        }
                        break;
                default:
                        break;
        }
}

void LedTest(void)
{
        while(1)
        {
                LedOutput(0,1);
                DelayNmS(200);
                LedOutput(0,0);

                LedOutput(1,1);
                DelayNmS(200);
                LedOutput(1,0);

                LedOutput(2,1);
                DelayNmS(200);
                LedOutput(2,0);

        }
}

网友:
看这很精致,楼主能不能给我发一份 ,谢谢了  kon9od@gmail.com

网友:
实验(二) 串口发送与接收

实验(二)  串口发送与接收
void UART1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96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Tx | USART_Mode_Rx;
        USART_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Cmd(USART1, ENABLE);
}

void UART1SendByte(unsigned char SendData)
{
        USART_SendData(USART1,SendData);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XE) == RESET);

}

unsigned char UART1GetByte(unsigned char* GetData)
{

        if(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RXNE) == RESET)
        {
                return 0;//没有收到数据
        }

        *GetData = USART_ReceiveData(USART1);

        return 1;//收到数据
}

void UART1Test(void)
{
        unsigned char i = 0;

       while(1)
       {

                           while(UART1GetByte(&i))
                {
                            USART_SendData(USART1,i);

                }

        }
}

网友:
谢谢了 刚开始学习sxzscn@163.com

网友:
chenxingguanga@163.com,谢谢你,想和你一起学习进步。

网友:
实验(三)  RTC寄存器的读写
void RTCInit(void)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PWR | RCC_APB1Periph_BKP, ENABLE);
        PWR_BackupAccessCmd(ENABLE);

        if(BKP_ReadBackupRegister(BKP_DR1) != 0xA5A5) //判断备份寄存器是否已经设置过
        {
                RCC_LSEConfig(RCC_LSE_ON);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LSERDY) == RESET)
                {
                }
                RCC_RTCCLKConfig(RCC_RTCCLKSource_LSE);

                RCC_RTCCLKCmd(ENABLE);

                BKP_TamperPinCmd(DISABLE);

                BKP_RTCOutputConfig(DISABLE);

                RTC_WaitForSynchro();
                RTC_WaitForLastTask();

                //设置时间
                RTC_SetCounter(0);

                BKP_WriteBackupRegister(BKP_DR1, 0xA5A5);  //设置备份寄存器
        }
}

void RTCTest(void)
{
        unsigned long RTCCounterValue;

        while(1)
        {
                RTCCounterValue = RTC_GetCounter();

                UART1SendByte(RTCCounterValue>>24);//读RTC时钟
                UART1SendByte(RTCCounterValue>>16);
                UART1SendByte(RTCCounterValue>>8);
                UART1SendByte(RTCCounterValue);

                DelayNmS(1000);        }
}

网友:
http://shop66177872.taobao.com

网友:
谢谢了

谢谢了 我的是739158755qq@.com

网友:
13555773577@163.com   谢谢啦 多交流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正在学STM32,不知如何入门,准备做个板子,给我发些资料吧。谢谢!116532976@qq.com

网友:
实验(四)  RTC寄存器的读写
void Key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使能外设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使能外设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8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 | GPIO_Pin_15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unsigned char GetKey(void)
{
        if(Bit_RESET ==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A, GPIO_Pin_8))
        {
                DelayNmS(10);//去抖动
                if(Bit_RESET ==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A, GPIO_Pin_8))
                {
                        while(Bit_RESET ==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A, GPIO_Pin_8))//等待按键释放
                        {
                        }
                        return 3;//返回按键值
                }
        }

        if(Bit_RESET ==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B, GPIO_Pin_1))
        {
                DelayNmS(10);//去抖动
                if(Bit_RESET ==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B, GPIO_Pin_1))
                {
                        while(Bit_RESET ==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B, GPIO_Pin_1))//等待按键释放
                        {
                        }
                        return 1;//返回按键值
                }
        }

        if(Bit_RESET ==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B, GPIO_Pin_15))
        {
                DelayNmS(10);//去抖动
                if(Bit_RESET ==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B, GPIO_Pin_15))
                {
                        while(Bit_RESET ==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B, GPIO_Pin_15))//等待按键释放
                        {
                        }
                        return 2;//返回按键值
                }
        }

        return NO_KEY;
}

void KeyTest(void)
{
        unsigned char i = 0;

        while(1)
        {
                       i = GetKey();//按键扫描

                                        switch(i)
                                                { case 1:  LedOutput(0,1);break;  //按键1按下,LED1亮
                                                  case 2:  LedOutput(1,1);break;  //按键2按下,LED2亮
                                                  case 3:  LedOutput(2,1); break; //按键3按下,LED3亮
                                                 default:  break;
                                                }

        }
}

网友:
注意:上面的实验(四)是按键查询程序。
实验(五)  SysTick
void SysTInit(void)
{
        SysTick_CLKSourceConfig(SysTick_CLKSource_HCLK_Div8);//2M
        SysTick_SetReload(200000);//100ms

        SysTick_ITConfig(ENABLE);

        NVIC_SystemHandlerPriorityConfig(SystemHandler_SysTick, 2, 0);

        SysTStop();
}

void SysTStart(void)
{
        SysTick_CounterCmd(SysTick_Counter_Enable);
}

void SysTStop(void)
{
        SysTick_CounterCmd(SysTick_Counter_Disable);
}

void SysTTest(void)
{
        SysTStart();
        while(1);
}

unsigned char SysTTestFlag = 0;
void SysTickHandler(void)
{
        if(SysTTestFlag)
        {
                SysTTestFlag = 0;
                LedOutput(0,0);
        }
        else
        {
                SysTTestFlag = 1;
                LedOutput(0,1);
        }
}

网友:
谢谢楼主!kxjie2006@126.com

网友:
实验(五)  CAN环回测试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LED1 LED2 LED3 的控制管脚为输出模式*/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2 | GPIO_Pin_13 | GPIO_Pin_14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CAN pin: RX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8;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CAN pin: TX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1_CAN1, ENABLE );           //重影射CAN IO脚到 PB8,PB9
}

//系统中断管理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the NVIC Preemption Priority Bits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0);

        #ifdef  VECT_TAB_RAM
          /* Set the Vector Table base location at 0x20000000 */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RAM, 0x0);
        #else  /* VECT_TAB_FLASH  */
          /* Set the Vector Table base location at 0x08000000 */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FLASH, 0x0);
        #endif

        /* enabling interrupt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USB_LP_CAN1_RX0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配置系统时钟,使能各外设时钟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ErrorStatus HSEStartUpStatus;
        // RCC system reset(for debug purpose)
        RCC_DeInit();

        // Enable HSE
        RCC_HSEConfig(RCC_HSE_ON);

        // Wait till HSE is ready
        HSEStartUpStatus = RCC_WaitForHSEStartUp();

        if(HSEStartUpStatus == SUCCESS)
        {
                // HCLK = SYSCLK
                RCC_HCLKConfig(RCC_SYSCLK_Div1);

                // PCLK2 = HCLK
                RCC_PCLK2Config(RCC_HCLK_Div1);

                // PCLK1 = HCLK/2
                RCC_PCLK1Config(RCC_HCLK_Div2);

                // Flash 2 wait state
                //FLASH_SetLatency(FLASH_Latency_2);
                FLASH_SetLatency(FLASH_Latency_0);
                //FLASH_SetLatency(FLASH_Latency_1);

                // Enable Prefetch Buffer
                FLASH_PrefetchBufferCmd(FLASH_PrefetchBuffer_Enable);

                // PLLCLK = 8MHz /2*2 = 8 MHz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HSE_Div2, RCC_PLLMul_2);

                // Enable PLL
                RCC_PLLCmd(ENABLE);

                // Wait till PLL is ready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LLRDY) == RESET)
                {
                }

                // Select PLL as system clock source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PLLCLK);

                // Wait till PLL is used as system clock source
                while(RCC_GetSYSCLKSource() != 0x08)
                {
                }

        }

        // Enable peripheral clocks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 | RCC_APB2Periph_GPIOA
                           |RCC_APB2Periph_GPIOB | RCC_APB2Periph_GPIOC
                           |RCC_APB2Periph_GPIOD | RCC_APB2Periph_GPIOE
                                                   |RCC_APB2Periph_ADC1  | RCC_APB2Periph_AFIO
                           |RCC_APB2Periph_SPI1, ENABLE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LL ,ENABLE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4
                           |RCC_APB1Periph_USART3|RCC_APB1Periph_TIM2
                           , ENABLE );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DMA1, ENABLE);
        /* CAN Periph clock enable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CAN1, ENABLE);
}

//配置所有外设
void Init_All_Periph(void)
{
        RCC_Configuration();

        GPIO_Configuration();
        NVIC_Configuration();
}

int main(void)
{
        Init_All_Periph();

        GPIO_SetBits(GPIOB, GPIO_Pin_14);
        GPIO_SetBits(GPIOB, GPIO_Pin_12);
        GPIO_SetBits(GPIOB, GPIO_Pin_13);

        /* CAN transmit at 100Kb/s and receive by polling in loopback mode*/
          TestRx = CAN_Polling();

          if (TestRx == FAILED) //失败LED2亮
          {
            /* Turn on led connected to PD.04 pin (LD3) */
            GPIO_ResetBits(GPIOB, GPIO_Pin_12);
          }
          else //成功LED1亮
          {
            /* Turn on led connected to PD.02 pin (LD1) */
            GPIO_ResetBits(GPIOB, GPIO_Pin_14);
          }

          /* CAN transmit at 500Kb/s and receive by interrupt in loopback mode*/
          TestRx = CAN_Interrupt();

          if (TestRx == FAILED) //失败LED2亮
          {
                    /* Turn on led connected to PD.07 pin (LD4) */
            GPIO_ResetBits(GPIOB, GPIO_Pin_12);
          }
          else   //成功LED3亮
          {
            /* Turn on led connected to PD.03 pin (LD2) */
            GPIO_ResetBits(GPIOB, GPIO_Pin_13);
        }
        while(1)
          {
          }
}

/*******************************************************************************
* Function Name  : CAN_Polling
* Description    : Configures the CAN and transmit and receive by polling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PASSED if the reception is well done, FAILED in other case
*******************************************************************************/
TestStatus CAN_Polling(void)
{
  CAN_InitTypeDef        CAN_InitStructure;
  CAN_FilterInitTypeDef  CAN_FilterInitStructure;
  CanTxMsg TxMessage;
  CanRxMsg RxMessage;
  u32 i = 0;
  u8 TransmitMailbox;

  /* CAN register init */
  CAN_DeInit(CAN1);
  CAN_StructInit(&CAN_InitStructure);

  /* CAN cell init */
  CAN_InitStructure.CAN_TTCM=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ABOM=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AWUM=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NART=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RFLM=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TXFP=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Mode=CAN_Mode_LoopBack; //工作在环回模式
  CAN_InitStructure.CAN_SJW=CAN_SJW_1tq;
  CAN_InitStructure.CAN_BS1=CAN_BS1_8tq;
  CAN_InitStructure.CAN_BS2=CAN_BS2_7tq;
  CAN_InitStructure.CAN_Prescaler=5;           //  8M/5/(1+8+7)=100k
  CAN_Init(CAN1,&CAN_InitStructure);

  /* CAN filter init */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Number=0;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Mode=CAN_FilterMode_IdMask;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Scale=CAN_FilterScale_32bit;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IdHigh=0x0000;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IdLow=0x0000;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MaskIdHigh=0x0000;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MaskIdLow=0x0000;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FIFOAssignment=0;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Activation=ENABLE;
  CAN_FilterInit(&CAN_FilterInitStructure);

  /* transmit */
  TxMessage.StdId=0x11;
  TxMessage.RTR=CAN_RTR_DATA;
  TxMessage.IDE=CAN_ID_STD;
  TxMessage.DLC=2;
  TxMessage.Data[0]=0xCA;
  TxMessage.Data[1]=0xFE;

  TransmitMailbox=CAN_Transmit(CAN1,&TxMessage);
  i = 0;
  while((CAN_TransmitStatus(CAN1,TransmitMailbox) != CANTXOK) && (i != 0xFF))
  {
    i++;
  }

  i = 0;
  while((CAN_MessagePending(CAN1,CAN_FIFO0) < 1) && (i != 0xFF))
  {
    i++;
  }

  /* receive */
  RxMessage.StdId=0x00;
  RxMessage.IDE=CAN_ID_STD;
  RxMessage.DLC=0;
  RxMessage.Data[0]=0x00;
  RxMessage.Data[1]=0x00;
  CAN_Receive(CAN1,CAN_FIFO0, &RxMessage);

  if (RxMessage.StdId!=0x11) return FAILED;

  if (RxMessage.IDE!=CAN_ID_STD) return FAILED;

  if (RxMessage.DLC!=2) return FAILED;

  if ((RxMessage.Data[0]<<8|RxMessage.Data[1])!=0xCAFE) return FAILED;

  return PASSED; /* Test Passed */
}

/*******************************************************************************
* Function Name  : CAN_Interrupt
* Description    : Configures the CAN and transmit and receive by interruption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PASSED if the reception is well done, FAILED in other case
*******************************************************************************/
TestStatus CAN_Interrupt(void)
{
  CAN_InitTypeDef        CAN_InitStructure;
  CAN_FilterInitTypeDef  CAN_FilterInitStructure;
  CanTxMsg TxMessage;
  u32 i = 0;

  /* CAN register init */
  CAN_DeInit(CAN1);
  CAN_StructInit(&CAN_InitStructure);

  /* CAN cell init */
  CAN_InitStructure.CAN_TTCM=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ABOM=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AWUM=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NART=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RFLM=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TXFP=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Mode=CAN_Mode_LoopBack;//工作在环回模式
  CAN_InitStructure.CAN_SJW=CAN_SJW_1tq;
  CAN_InitStructure.CAN_BS1=CAN_BS1_8tq;
  CAN_InitStructure.CAN_BS2=CAN_BS2_7tq;
  CAN_InitStructure.CAN_Prescaler=1;  //  8M/1/(1+8+7)=500k
  CAN_Init(CAN1,&CAN_InitStructure);

  /* CAN filter init */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Number=1;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Mode=CAN_FilterMode_IdMask;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Scale=CAN_FilterScale_32bit;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IdHigh=0x0000;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IdLow=0x0000;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MaskIdHigh=0x0000;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MaskIdLow=0x0000;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FIFOAssignment=CAN_FIFO0;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Activation=ENABLE;
  CAN_FilterInit(&CAN_FilterInitStructure);

  /* CAN FIFO0 message pending interrupt enable */
  CAN_ITConfig(CAN1,CAN_IT_FMP0, ENABLE);

  /* transmit 1 message */
  TxMessage.StdId=0x00;
  TxMessage.ExtId=0x1234;
  TxMessage.IDE=CAN_ID_EXT;
  TxMessage.RTR=CAN_RTR_DATA;
  TxMessage.DLC=2;
  TxMessage.Data[0]=0xDE;
  TxMessage.Data[1]=0xCA;
  CAN_Transmit(CAN1,&TxMessage);

  /* initialize the value that will be returned */
  ret = 0xFF;

  /* receive message with interrupt handling */
  i=0;
  while((ret == 0xFF) && (i < 0xFFF))
  {
    i++;
  }

  if (i == 0xFFF)
  {
    ret=0;
  }

  /* disable interrupt handling */
  CAN_ITConfig(CAN1,CAN_IT_FMP0, DISABLE);

  return (TestStatus)ret;
}

/*******************************************************************************
* Function Name  : USB_LP_CAN_RX0_IRQHandler
* Description    : This function handles USB Low Priority or CAN RX0 interrupts
*                  requests.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USB_LP_CAN1_RX0_IRQHandler(void)
{
  CanRxMsg RxMessage;

  RxMessage.StdId=0x00;
  RxMessage.ExtId=0x00;
  RxMessage.IDE=0;
  RxMessage.DLC=0;
  RxMessage.FMI=0;
  RxMessage.Data[0]=0x00;
  RxMessage.Data[1]=0x00;

  CAN_Receive(CAN1,CAN_FIFO0, &RxMessage);

  if((RxMessage.ExtId==0x1234) && (RxMessage.IDE==CAN_ID_EXT)
     && (RxMessage.DLC==2) && ((RxMessage.Data[1]|RxMessage.Data[0]<<8)==0xDECA))
  {
    ret = 1;
  }
  else
  {
    ret = 0;
  }
}

网友:
准备学习这个芯片,谢谢lz分享。
losophy@126.com

网友:
实验内容:通过STM32的USB端口在PC上虚拟一个COM口,当虚拟成功后,可通过串口调试软件
发送控制命令,去点亮板子上相应的LED灯,同时输出调试信息。
代码

在PC机的设备管理器中可看到虚拟出的COM口

串口调试软件的输出状态

网友:
回复 楼主:

需要原理图等资料      1014266925@qq.com    谢谢 楼主      我加了群

网友:
guoweimincscs1@163.com,需要一份自己做参考,谢了!

网友:
纳闷,板子这么便宜怎么没有人要

网友:
我也要,谢谢楼主 272068887@qq.com

网友:
好消息,有10块 液晶屏PCB板 免费赠送   有需要请联系我

网友:
求资料

405690775@qq.com
谢谢哈,做的真好,帮我发套资料吧!

网友:
太利害了给我发个吧!beyondzhi@126.com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