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与 ARM 处理器
【问TI】有关TI的DSP系统设计问题

楼主(2011-06-10):
【问TI】有关TI的DSP系统设计问题
算法分两部分,前一部分对精度要求不高,后一部分要求比较高,用FPGA+C6416T+C6713来实现片间流水,将两部分算法分别植入两片子中,TI的这两款芯片可否连一起工作?只用一个JTAG口和一片FLASH,是否可以完成两片子的在线调试和BOOT LOAD?
算法
设计
FLASH
在线35205

网友A:
回复 楼主:
可以连在一起工作,但是具体还得看芯片之间交互数据吞吐量是否满足应用需求。只用一个JTAG是可以完成两片的在线调试;对于两个片子的boot load,只用一片flash的话会比较复杂,建议可以先用flash boot load一个片子,然后再用HPI方式对另外一片进行boot lo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