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TI】M3系列在以后的价格方面和供货方面是怎样的?

楼主:
我自始至终一直在用TI 的产品,现在还处于学习阶段,如果有机会的话,希望能用到TI的芯片做项目,TI的例程代码是比较全面的,也非常典型。请问M3系列在以后的价格方面和供货方面是怎样的?

网友:
想知道

好多型号的芯片,小批量的情况下根本买不到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啊,有点难买,多了又不能申请!

网友:
回复楼主

不好买,申请又不好弄,学习是问题呀。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问M3系列在以后的价格方面和供货方面是怎样的?"
请问,你是指针对你的价格和供货还是整个市场的情况?
如果你是公司需要,联系TI的代理商,价格可以根据你的用量来谈;供货LEAD time一般小于12周。

网友:
我想请教一下:对于一些个人近期只想学学这个东西,可能未来能有用到。但是你们的一些芯片在电子市场没有卖。是不是有一定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就说现在电子购物,最多的也就是淘宝了,哪里有很多电子商品,需求量不大,或者我是只是想学习不需要那么量,我第一个首选是去淘宝购买,不会去找代理商去买。

因为我看到淘宝里有好多DSP2812都是翻新的,不是什么原装的,所以就像问问M3的这方面的问题。

还有你忽略了一点,TI的销售好像专门针对的是公司,而像那么在学校里学习的学生呢?这个问题你们怎么解决?不能大量订货,只需要几片。可能你会说可以用邮箱申请,的确可以申请,但是有一部分学校是没有学校邮箱的,并且这部分学校还是很多的。那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小批量的购买还是给TI带来了一定的麻烦,你看看上面的回复就知道了。

在eewd里还是有一定的社会真实性的,人多反映问题就比较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