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TI】关于DSP上电引导的提问

楼主:
看到博客上有个朋友刚好提出的疑问是关于TI   转载来请TI专家帮忙:

关于DSP上电引导的提问

提问者:xkdwangcs
地址:https://home.eeworld.com.cn/my/space.php?uid=334633&do=blog&id=46459
最近看了两个TI的文档呢。
DSP281x_HeaderFiles_QuickStart_Readme

spru095a_TMS320F28x Boot ROM Reference Guide (Rev. A)
这两个文档。
了解了一下 DSP有了复位信号后,会跳到0x3FFFC0这个地址上去,
假设现在是BOOT-ROM映射到0x3FF000这个地址上面。这样话,DSP会进入INIT_BOOT函数
然后根据GF组IO口得状态来选择引导方式 一,跳到FLASH
                                                                 二,跳到H0
                                                                  三,跳到OTP
                                                                 四,选择SCI,SPI,GPIO来进行引导。

然后我在第一个文档里面看到有这样一个流程图:
RESET
BOOT 时序
DSP281x_CodeStartBranch.asm
Disable WD (Optional)
Branch to C Init Routine
  C Init
  主函数

其中BOOT时序就是我最上面分析的。
然后接下来,怎么跟DSP281x_CodeStartBranch.asm和C_INIT结合起来呢。
我知道DSP281x_CodeStartBranch.asm是咱们自己写的。
C_INIT这个入口,我一直都没有看到 是编译器产生的吗

这些是怎么联系的?
希望不要说是通过CMD文件的。如果可以的 怎么通过CMD文件联系可以解释一下了。

网友:
soso

麻烦你了。但是好像还是没有什么反应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DSP281x_CodeStartBranch.asm是通过编译器的设置与Bootload连在一起的,它的入口在CCS的linker里定义。另外Cint函数在RTS2800.lib的库里面,主要功能是进行stack和boot等功能的初始化。
如果是ram的cmd,这两个过程就在ram中进行,如果是flash的cmd,就映射到flash的地址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