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之旅同学松鼠1.0学习笔记(五)之1602

楼主:
  最近比较忙,过段时间就要考期末了,所以半夜出来发代码,后面可能没时间了,发完代码睡觉,呵呵。

  相信用过1602的人都知道,1602的相应操作,本文只想讲下4位数据的1602的驱动模式。

   其实,4位的1602和8位的区别主要如下:

  8位,待写的数据一次送到液晶D7~D0;4位,待写数据分2次送液晶D7~D4,先高4位,然后低4位左移4位后再送D7~D4 ;也就是说4位模式只要占用高四位的引脚就可以了,这样可以节省IO资源,呵呵,对于IO资源特别紧缺的单片机来说是一个好消息,呵呵,下面上原理图:

#include "stm32f10x_lib.h"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void delay(void);
void lcd_delay(void)
{
  unsigned short n;
  n= 30;
  while(n) {n--;}
}

void lcd_delay_long(void)
{
  unsigned short n;
  n= 1850;
  while(n) {n--;}
}

//LCD 传送指令
void lcd_sendorder(unsigned char data)
{
  unsigned short temp;

  GPIO_ResetBits(GPIOA, GPIO_Pin_8);
  GPIO_ResetBits(GPIOB, GPIO_Pin_10);
  GPIO_ResetBits(GPIOB, GPIO_Pin_11);
  lcd_delay();
  lcd_delay();

  //输出数据,高4位
  temp = data;
  temp = temp & 0x00f0;
  temp = temp << 8;

  GPIO_SetBits(GPIOB, temp);
  temp = ~temp;
  temp = temp & 0xf000;
  GPIO_ResetBits(GPIOB, temp);

  //第一次 E 信号
  GPIO_SetBits(GPIOB, GPIO_Pin_11);
  lcd_delay();
  lcd_delay();
  lcd_delay();
  GPIO_ResetBits(GPIOB, GPIO_Pin_11);
  lcd_delay();
  lcd_delay();

  //输出数据,低4位
  temp = data;
  temp = temp & 0x000f;
  temp = temp << 12;

  GPIO_SetBits(GPIOB, temp);
  temp = ~temp;
  temp = temp & 0xf000;
  GPIO_ResetBits(GPIOB, temp);

  //第二次 E 信号
  GPIO_SetBits(GPIOB, GPIO_Pin_11);
  lcd_delay();
  lcd_delay();
  lcd_delay();
  GPIO_ResetBits(GPIOB, GPIO_Pin_11);
  lcd_delay();
  lcd_delay();

  //复原 各个信号
  GPIO_ResetBits(GPIOA, GPIO_Pin_8);
  GPIO_ResetBits(GPIOB, GPIO_Pin_10);
  GPIO_ResetBits(GPIOB, GPIO_Pin_11);
  GPIO_SetBits(GPIOB, 0xf000);

  lcd_delay_long();
  lcd_delay_long();
}

//向LCD 传送字符数据
void lcd_senddata(unsigned char data)
{
  unsigned short temp;

  GPIO_SetBits(GPIOA, GPIO_Pin_8);
  GPIO_ResetBits(GPIOB, GPIO_Pin_10);
  GPIO_ResetBits(GPIOB, GPIO_Pin_11);
  lcd_delay();

  //输出数据,高4位
  temp = data;
  temp = temp & 0x00f0;
  temp = temp << 8;

  GPIO_SetBits(GPIOB, temp);
  temp = ~temp;
  temp = temp & 0xf000;
  GPIO_ResetBits(GPIOB, temp);

  //第一次 E 信号
  lcd_delay();
  GPIO_SetBits(GPIOB, GPIO_Pin_11);
  lcd_delay();
  GPIO_ResetBits(GPIOB, GPIO_Pin_11);
  lcd_delay();

  //输出数据,低4位
  temp = data;
  temp = temp & 0x000f;
  temp = temp << 12;

  GPIO_SetBits(GPIOB, temp);
  temp = ~temp;
  temp = temp & 0xf000;
  GPIO_ResetBits(GPIOB, temp);

  //第二次 E 信号
  lcd_delay();
  GPIO_SetBits(GPIOB, GPIO_Pin_11);
  lcd_delay();
  GPIO_ResetBits(GPIOB, GPIO_Pin_11);
  lcd_delay();

  //复原 各个信号
  GPIO_ResetBits(GPIOA, GPIO_Pin_8);
  GPIO_ResetBits(GPIOB, GPIO_Pin_10);
  GPIO_ResetBits(GPIOB, GPIO_Pin_11);
  GPIO_SetBits(GPIOB, 0xf000);
  lcd_delay();

  lcd_delay_long();
  lcd_delay_long();

}

//LCD 整体复位
void lcd_reset(void)
{
  lcd_delay_long();
  lcd_sendorder(0x3c); //4位模式,两行,
  lcd_delay_long();
  lcd_delay_long();
  lcd_sendorder(0x14); //光标右移
  lcd_delay_long();
  lcd_delay_long();
  lcd_sendorder(0x40); //CG 复位
  lcd_delay_long();
  lcd_delay_long();
  lcd_sendorder(0x0C); //开显示,关闭光标
  lcd_delay_long();
  lcd_delay_long();
  lcd_sendorder(0x06); //数据操作后,位置自动加一
  lcd_delay_long();
  lcd_delay_long();
  lcd_sendorder(0x02); //光标回0
  lcd_delay_long();
  lcd_delay_long();
  lcd_sendorder(0x01); //清屏
  lcd_delay_long();
  lcd_delay_long();

}

//LCD 清屏
void lcd_cls(void)
{
  lcd_delay();
  lcd_sendorder(0x01); //清屏
  lcd_delay_long();

}

//LCD 光标定位
void lcd_locate(unsigned char address)
{
  lcd_delay();
  lcd_sendorder(0x80|address); //清屏
  lcd_delay();

}

//显示字符串,字符串、显示数量
void lcd_putchar(unsigned char *data, unsigned char number)
{
  while(number)
  {
  lcd_senddata( *data );
  lcd_delay();

  number --;
  data++;
  }
}

//显示数字,数据、位数
void lcd_putnum(signed int data, unsigned char number)
{
  unsigned char num[10],n;

  if(data <0)
  {
    lcd_senddata(0x2d);
    data = 0 - data;
    number--;
  }

  n=0;
  while(number > n)
  {
    num[n] = ( data % 10 ) + 0x30;
    n++;
    data = data / 10;
  }

  while(n)
  {
    n--;
    lcd_senddata(num[n]);
  }

}

int main(void)
{
#ifdef DEBUG
  debug();
#endif

  RCC_Configuration();  //配置系统时钟

  NVIC_Configuration();//配置  NVIC 和 Vector Table

  GPIO_Configuration(); //使用的GPIO口

  delay(); //主循环
  delay();

  lcd_reset();

  lcd_cls();

  lcd_locate(0x04);
  lcd_putchar("HELLO,EEWORLD!",14);

  lcd_locate(0x40);
  lcd_putchar("This is eeworld",15);
  //lcd_putnum(-8734,5);

  while (1)
  {
  }
}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ErrorStatus HSEStartUpStatus;

  RCC_DeInit();//将外设 RCC寄存器重设为缺省值

  RCC_HSEConfig(RCC_HSE_ON); //设置外部高速晶振(HSE)

  HSEStartUpStatus = RCC_WaitForHSEStartUp();//等待 HSE 起振

  if(HSEStartUpStatus == SUCCESS)
  {
    FLASH_PrefetchBufferCmd(FLASH_PrefetchBuffer_Enable);//预取指缓存使能

    FLASH_SetLatency(FLASH_Latency_2); //设置代码延时值 FLASH_Latency_2  2 延时周期

    RCC_HCLKConfig(RCC_SYSCLK_Div1); //设置 AHB 时钟(HCLK)RCC_SYSCLK_Div1  AHB 时钟 =  系统时钟
    RCC_PCLK2Config(RCC_HCLK_Div2); //设置高速 AHB 时钟(PCLK2)RCC_HCLK_Div2  APB1 时钟  = HCLK / 2
    RCC_PCLK1Config(RCC_HCLK_Div2);//设置低速 AHB 时钟(PCLK1)RCC_HCLK_Div2  APB1 时钟  = HCLK / 2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HSE_Div1, RCC_PLLMul_9); // PLLCLK = 8MHz * 9 = 72 MHz 设置 PLL 时钟源及倍频系数
    RCC_PLLCmd(ENABLE);//使能或者失能 PLL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LLRDY) == RESET) //等待指定的 RCC 标志位设置成功 等待PLL初始化成功
    {
    }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PLLCLK);//设置系统时钟(SYSCLK) 设置PLL为系统时钟源
    while(RCC_GetSYSCLKSource() != 0x08) //等待PLL成功用作于系统时钟的时钟源  0x00:HSI 作为系统时钟   0x04:HSE作为系统时钟   0x08:PLL作为系统时钟
    {
    }
  }

  //使能或者失能 APB2 外设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LCD 端口设置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 GPIO_Pin_11 | GPIO_Pin_12 | GPIO_Pin_13 | GPIO_Pin_14 | GPIO_Pin_15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OD;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8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OD;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
#ifdef  VECT_TAB_RAM
  /* Set the Vector Table base location at 0x20000000 */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RAM, 0x0);
#else  /* VECT_TAB_FLASH  */
  /* Set the Vector Table base location at 0x08000000 */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FLASH, 0x0);
#endif
}

void delay()
{
  int i;
  for (i=0; i<0xffff; i++);
  for (i=0; i<0xffff; i++);
  for (i=0; i<0xffff; i++);
  for (i=0; i<0xffff; i++);
  for (i=0; i<0xffff; i++);
  for (i=0; i<0xffff; i++);
  for (i=0; i<0xffff; i++);

#ifdef  DEBUG

void assert_failed(u8* file, u32 line)
{
  while (1)
  {
  }
}
#endif

网友:
鼓励下~我也快考试了,考完吧这些帖子整理起来.放在STM32资料索引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