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之旅同学松鼠1.0学习笔记(六)之系统时钟

楼主:
系统时钟的重要性不要我多说,呵呵,在操作系统中特别重要,夜深了,我也不多说了,要睡觉了,呵呵,以后有空跑个ucos再发文章了,最近比较忙,呵呵

#include "stm32f10x_lib.h"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void SysTick_Config(void);
void Delay_Ms(u32);
void TimingDelay_Decrement(void);

static vu32 TimingDelay;

/*******************************************************************************
* Function Name  : main
* Description    : Main program.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int main(void)

#ifdef DEBUG
  debug();
#endif
  RCC_Configuration();//配置系统时钟
  NVIC_Configuration(); //配置  NVIC 和 Vector Table
  GPIO_Configuration(); //配置使用的GPIO口
  SysTick_Config();
  //主循环
  while (1)
  {
 // 每隔1S钟就点亮一次LED
    Delay_Ms(500);
    GPIO_SetBits(GPIOB, GPIO_Pin_12);
    Delay_Ms(500);
    GPIO_ResetBits(GPIOB, GPIO_Pin_12);

  }
}
//SysTick设置
void SysTick_Config(void)
{
    /* Disable SysTick Counter */
    SysTick_CounterCmd(SysTick_Counter_Disable);

    /* Disable the SysTick Interrupt */
    SysTick_ITConfig(DISABLE);

    /* Configure HCLK clock as SysTick clock source */
    SysTick_CLKSourceConfig(SysTick_CLKSource_HCLK_Div8);

    /* SysTick interrupt each 1000 Hz with HCLK equal to 72MHz */
    SysTick_SetReload(9000);

    /* Enable the SysTick Interrupt */
    SysTick_ITConfig(ENABLE);

}
void Delay_Ms(u32 nTime)
{
  /* Enable the SysTick Counter */
  SysTick_CounterCmd(SysTick_Counter_Enable);

  TimingDelay = nTime;

  while(TimingDelay);

}
void TimingDelay_Decrement(void)
{
  if (TimingDelay) TimingDelay--;
}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ErrorStatus HSEStartUpStatus;
  RCC_DeInit();//将外设 RCC寄存器重设为缺省值
  RCC_HSEConfig(RCC_HSE_ON); //设置外部高速晶振(HSE)
  HSEStartUpStatus = RCC_WaitForHSEStartUp();//等待 HSE 起振

  if(HSEStartUpStatus == SUCCESS)
  {
    FLASH_PrefetchBufferCmd(FLASH_PrefetchBuffer_Enable); //预取指缓存使能

    FLASH_SetLatency(FLASH_Latency_2);//设置代码延时值 FLASH_Latency_2  2 延时周期
    RCC_HCLKConfig(RCC_SYSCLK_Div1);//设置 AHB 时钟(HCLK)RCC_SYSCLK_Div1  AHB 时钟 =  系统时钟
    RCC_PCLK2Config(RCC_HCLK_Div1); //设置高速 AHB 时钟(PCLK2)RCC_HCLK_Div2  APB1 时钟  = HCLK / 2
    RCC_PCLK1Config(RCC_HCLK_Div2); //设置低速 AHB 时钟(PCLK1)RCC_HCLK_Div2  APB1 时钟  = HCLK / 2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HSE_Div1, RCC_PLLMul_9); // PLLCLK = 8MHz * 9 = 72 MHz 设置 PLL 时钟源及倍频系数

    RCC_PLLCmd(ENABLE);//使能或者失能 PLL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LLRDY) == RESET)  //等待指定的 RCC 标志位设置成功 等待PLL初始化成功
    {
    }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PLLCLK); //设置系统时钟(SYSCLK) 设置PLL为系统时钟源

    while(RCC_GetSYSCLKSource() != 0x08) //等待PLL成功用作于系统时钟的时钟源  0x00:HSI 作为系统时钟   0x04:HSE作为系统时钟  0x08:PLL作为系统时钟
    {
    }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使能或者失能 APB2 外设时钟

}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2 | GPIO_Pin_13 | GPIO_Pin_14 | GPIO_Pin_1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OD;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
#ifdef  VECT_TAB_RAM
  /* Set the Vector Table base location at 0x20000000 */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RAM, 0x0);
#else  /* VECT_TAB_FLASH  */
  /* Set the Vector Table base location at 0x08000000 */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FLASH, 0x0);
#endif
}

void delay()
{
  int i;
  for (i=0; i<0xffff; i++)
    ;
}

#ifdef  DEBUG
void assert_failed(u8* file, u32 line)
{
  while (1)
  {
  }
}
#endi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