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多少工程师用win7系统

楼主:
马上换笔记本了,以前的太老了,只能用xp系统,现在准备换acer的4750系列或者5750系列,都用win7系统,不知道很多要用的软件能不能用?有没有用win7的兄弟说说。(自己的台机也一直用xp系统)
有说cvavr不能用?太残酷了吧……还有像altium designer等等的能用么?

网友:
不是工程师 哈哈 不过不用那个 不过用的人应该不是很少

网友:
altium designer可以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马上换笔记本了,以前的太老了,只能用xp系统,现在准备换acer的4750系列或者5750系列,都用win7系统,不知道很多要用的软件能不能用?有没有用win7的兄弟说说。(自己的台机也一直用xp系统)有说cvavr不能用?太残 ...

非工程师,应届毕业生。

现在的电脑硬盘都很大,分多几个区,装个Win7和WinXP的双系统,自己评估一下。

我正常使用都是用Win7,要用Protel99SE、VC++6.0那些的时候,才进入WinXP系统。

以下是当下我的Win7中用到的部分软件:

网友:
Win7 & WinXP双系统安装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06752-1-1.html

大概步骤:
1、用Ghost把Win7和WinXP还原到不同的主分区;
2、把Win7的主分区设置成活动;
3、把WinXP所在分区根目录下的几个启动相关的文件复制到Win7所在分区的根目录下;
4、在Win7下用bcdedit添加WinXP启动项;
5、电脑启动时候选择需要的Win7或WinXP,end。

网友:
其实挺喜欢xp的,只是acer现在的电脑没xp驱动……官网也只有win7 64位驱动,32位的都只能用兼容型驱动,怕买了过后win7出现不能用以前的软件就麻烦了。既然有这么多用那应该能用,基本放心吧,谢谢大家啦

网友:
不用win7新东西,滚滚再说

再说用win7也不加薪,不用先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说的很好我遇到过两次就不在使用win7,在使用VC的时候 兼容性一直没有解决

网友:
还是双系统方便些,我的就是双系统,呵呵

网友:
双系统方便么?我觉得还不如虚拟机
我是主win7 虚拟机一个XP 一个ubuntu

网友:
我不是工程师,安装过WIN7,用了不习惯!我一直都是用的XP。感觉win7现在还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