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TI】遇到过的一个PWM问题和一个管脚的配置

楼主:
1. 我们用的LM3S3748的芯片,直接产生PWM信号就是出不来,没办法,后来采用PWM中断的方式模拟产生了PWM信号,虽然暂可以解决问题,但是一直不知道原因,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会是什么?(同样的程序在LM3S3748的评估版上可以产生)

2. LM3S3748的芯片的PH4,做为普通的GPIO口用,是否需要特殊的配置,这个端口的使用设置简单的高低电平都没有信号,可能原因?

(同样的程序在评估版是有信号输出的)

谢谢TI专家团的回答,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配置是否正确??

网友:
配置应该没问题,因为同样的程序在LM3s3748的EVB上有pwm波形,用示波器看过,有人说也可能是芯片的问题,但是现在还是不太清楚

网友:
回复 楼主:

具有复用功能的管脚,上电默认为GPIO,除了4个JTAG管教默认为JTAG。
建议如下:
1, 如果有备用板,请使用其进行测试,对比看是否是芯片损坏。
2,请把针对GPIO操作的代码段进行相应修改,对其他IO进行测试,看是否IO损坏。

如果仍然无法正常工作,请贴出你所写的对GPIO和PWM的初始化和操作函数,便于具体来分析。

网友:
GPIO功能是正常的,测试过,就是直接配置PWM输出有问题,所以很是奇怪,因为我配置最简单的只产生pwm,用现有的LM3S3748的开发板烧进去是正常,我什么都没有改,烧录到自己做的板子就出现这样的问题,就是没信号,我现在焊接的2块板子,都是这样的问题,现在其他的功能还都没发现问题,像ADC,捕获口等。明天我把代码考来请分析下,谢谢

网友:
对了,刚才说的是PWM管脚对应的GPIO功能是正常的,
另外:PH4那个管脚配置成GPIO是没有信号,出现的问题是有点奇怪的

网友:
贴出代码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