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问TI-M3地址对应的数据的位数问题

楼主:
TI的M3在4G的寻址空间是不是在某一地址位置FLASH和SRAM的容量是1byte(手册上说的多少kB是指kbytes?),而寄存器是32位(4byte)的?

网友:
回答

关于此问题,请要了解:
是在一个memory上开 flash和sram,所以他们一个地址对应32位,当然也有涉及以位来寻址,但要进行地址换算,具体那些是可以位寻址的,请参考手册.
32KB,即32K Byte.
以上请了解!
Fred

网友:
个人觉得4G空间就是4*1024*1024*1024个字节,对应于0x00000000~0xffffffff的地址范围,占0~4*1024*1024*1024-1的空间,假设4G空间都是寄存器的话(那是不可能的),则一共可容纳1G个寄存器。
对32位的寄存器寻址,地址应该能被4整除,如0,4,8,0x0000000b......等。
对否等专家鉴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