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道交通灯题,能帮我讲讲过程是怎么来的么?

楼主:
参考程序清单如下:
        ORG 0000H
            MOV R5,#00H
            MOV R6,#05H
        MAIN:MOV A,#03H
             MOV DPTR,#0FF20H
             MOVX @DPTR,A
             MOV A,#00H
             MOV DPTR,#0FF21H
             MOVX @DPTR,A
        LT1: MOV R4,#21H
             MOV R7,#32H
             SJMP LT0
        LT2:MOV R4,#0CH
             MOV R7,#32H
        LT0: MOV P1,R4
        DIR: MOV 79H,R5
             MOV 7AH,R6
             MOV R0,#79H
             MOV R3,#01H
             MOV R1,#07H
        LD0: MOV R2,#7FH
        LD1: MOV A,@R0
             MOV DPTR,#SEG
             MOVC A,@A+DPTR
             MOV DPTR,#0FF22H
             MOVX @DPTR,A
             MOV DPTR,#0FF21H
             MOV A,R3
             MOVX @DPTR,A
             MOV  4FH,#0FFH
        LOOP3:DJNZ 4FH,LOOP3
             CJNE A,#01H,LD2
             MOV A,#02H
             MOV R3,A
             INC R0
             SJMP LD1
        LD2: MOV A,#01H
             MOV R3,A
             MOV R0,#79H
             DJNZ R2,LD1
             DJNZ R1,LD0
              DEC R7
             LCALL BCD
             MOV R3,B
              MOV A,#0FH
              ANL A,R3
              MOV R5,A
           LCALL BCD
           MOV R3,A
              MOV A,#0FH
              ANL A,R3
              MOV R6,A
        LOOP1:MOV A,R7
              JZ LOOP2
              SJMP LT0
        LOOP2:CJNE R4,#21H,LT1
              SJMP LT2
        BCD:  MOV B,#0AH
              MOV A,R7
              DIV AB
              RET
        SEG:DB  0C0H,0F9H,0A4H,0B0H,99H
            DB  92H,82H,0F8H,80H,90H
            END

网友:
自己将逐条指令的含义读懂,然后绘成程序流程图你就应该知道“怎么来的”了。

网友:
表示汇编很无力啊 ~~ C还可以

网友:
自己翻译,都是常见的指令。楼主趁机加强一下你的汇编能力

网友:
汇编看到眼大大

网友:
汇编看到头大大

网友:
表示汇编不懂!!

网友:
如果你要是有一段或者有几句不懂,大家会帮你认真分析的。
还是自己先试着看看哦

网友:
好好学一下汇编语言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