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中断问题

楼主:
各位老师:这个程序为什么就是执行不到while里呢?(就是这条GPIO_Write(GPIOD, 0x0700);)单步(F11)的时候可以的,但F10执行职能到NVIC_Configuration(); 到这里就执行不下去了,到不了while里。发送数据4或5都得到现象的(中断是进去了的),为什么while就进不去呢?我刚学,弄了好几天,搞不定,请求各位高手,谢谢了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void USART_Configuration(void);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void EXTI_Configuration(void);

void  Delay (uint32_t nCount)
{
  for(; nCount != 0; nCount--);
}

int main(void)
{
        GPIO_Configuration();
        USART_Configuration();
        NVIC_Configuration();

    /* Infinite loop */
    while (1)
        {
        GPIO_Write(GPIOD, 0x0700);
                     }
}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GPIOD , ENABLE);
  /**
  *  LED1 -> PD8 , LED2 -> PD9 , LED3 -> PD10 , LED4 -> PD11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8 | GPIO_Pin_9 | GPIO_Pin_10 | GPIO_Pin_1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

void USART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USART1,ENABLE);
     /*
  *  USART1_TX -> PA9 , USART1_RX ->        PA10
  */
  USART_DeInit(USART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1152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USART_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RXNE, ENABLE);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TXE, ENABLE);
  USART_Cmd(USART1, ENABLE);
}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1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
    unsigned char i;//temp[250];

    if(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RXNE)!= RESET)
    {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1, USART_FLAG_RXNE);
        i = USART_ReceiveData(USART1);
                if(i==0x35)
                {
                        GPIO_Write(GPIOD, 0x0700);
                }
                if(i==0x34)
                {
                        GPIO_Write(GPIOD, 0x0E00);
                }
        USART_SendData(USART1,i);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C) == RESET) ;

    }
}

网友:

奇怪,如果把NVIC_Configuration();放在最前面,就连中断也进不去了(串口助手发送4或5就没有现象了)我晕,指点下 谢谢了
NVIC_Configuration();
GPIO_Configuration();
USART_Configuration();

网友:

为什么没人帮我呢?我知道这个问题可能对于大家来说简单,可我真的研究了好几天了,能指点下不?

网友:
具体停在哪条指令?看格式没啥问题啊

网友:

我按F10 执行了GPIO_Configuration();再按F10执行了USART_Configuration();再按F10就全速执行了,然后就按了停止按钮,光标停在了中断函数的大挂号那里
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
    unsigned char i;
................
谢谢了,请指点!

网友:
回复 楼主:

参考一下例程,这样 看也没看出问题

网友:
串口中断干扰,进入了就出不来了……在串口中断里面清除一下串口接收中断标志位就能出来
这个偶尔也会遇到,不过我倒是一直找不到好的解决办法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示 用DMA的时候更容易出现这个情况.用之前最好把TC位清除

网友:
回复 楼主:

問題可能出在"USART_FLAG_TC"
USART_SendData(USART1,i);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C) == RESET) ;

不知道你是否有設USART_FLAG_TC,如果沒有的話我想這個while判斷可能會有問題
以上是小弟淺見~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个标志位好像是发送完毕自动置1的

网友:
问下LZ有解决吗??

我也遇到此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