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Z430-RF2500试用心得(五)—白驹过隙又一旬 快马加鞭赶进度

楼主:
       前几天一直在生病,腹部感觉非常难受,经常感到恶心反胃。还胸闷气喘,走几步就累得不行,连坐着都觉得很费劲,只有在床上躺着才会舒服些。所以整整在床上躺了三天,几乎都没出宿舍门,米水也不沾,因为总感觉胃胀。直到昨天早晨起床时才觉得好点儿,至少能下床活动活动了。到今天又好了一些,上午还去上了课,午饭、晚饭也能正常饮食了。我想,这病应该算是熬过去了···

       具体什么原因嘛,我也不清楚。可能是哪天夜里没盖好被子,着凉了,再加上前段时间不规律的作息方式,导致亏钱自己身体的债集中到一起爆发,要我还债了。养病的这几天也确实体会到了久违了的睡眠充足的快感,也跟自己的床铺好好亲密了一番。

       但是,看看目前的情况,还是很不乐观呐!下周就有课程开始考试了,一直要考到7月1号,断断续续好几门课。别说复习要抓紧,有一些课程甚至从来都没预习过··· 还有更重要的是开发板的试用期也快结束了,我的项目基本上还处于研究学习阶段,还没开始正式进行自己的实验,而且soso姐都已经答应给我延长到7月了,我可千万不能辜负了她的好意!所以,这几天务必要全力以赴,抓紧时间把自己的项目做出来!

       好了,闲话少说(老毛病了,呵呵 ),下面就来晒晒生病前后的一些学习成果。

       首先,我上次解读的接收端demo_AP程序文件只有main()里面的内容,下面接着把文件剩下的部分解读完,也就是一些main()中调用的函数的定义:

       /*------------------------------------------------------------------------------
*创建随机地址
------------------------------------------------------------------------------*/
void createRandomAddress()
{
  unsigned int rand, rand2;
  do
  {
    rand = TI_getRandomIntegerFromVLO();
  }
  while( (rand & 0xFF00)==0xFF00 || (rand & 0xFF00)==0x0000 );
  rand2 = TI_getRandomIntegerFromVLO();     // 从VLO(片内超低功耗12KHz低频振荡器)获取整数数值,首字节不能为0x00或0xFF

  BCSCTL1 = CALBC1_1MHZ;                    //#define BCSCTL1_     (0x0057u)  /* 基础时钟模块控制寄存器1 */
                                                                   //  DEFC(   BCSCTL1           , BCSCTL1_)
                                                                   //#define CALBC1_1MHZ_          (0x10FFu)  /* BCSCTL1分频因数数值*/
                                                                   //  READ_ONLY DEFC( CALBC1_1MHZ      , CALBC1_1MHZ_)
  DCOCTL = CALDCO_1MHZ;                    //这一句里的寄存器和参数和上面的类似,只不过是针对DCO(片内可数字控制振荡器)的
                                                                   //这两句总的结果是设置DCO为1MHz,这样的语句在编程中也是经常用到的,应该熟练掌握
  FCTL2 = FWKEY + FSSEL0 + FN1;         // FCTL1、FCTL2、FCTL3是Flash控制寄存器
                                                                   // #define FWKEY  (0xA500) —口令码:写入为5AH
                                                                   // #define FSSEL0 (0x0040u) —Flash 时钟选择为1 - MCLK
                                                                   // #define FN1    (0x0002) —32*FN5 + 16*FN4 + 8*FN3 + 4*FN2 + 2*FN1 + FN0 + 1=2*1+1=3
                                                                   // 这一句的效果是选择MCLK并3分频作为Flash时序发生器
  FCTL3 = FWKEY + LOCKA;                     // 清楚锁定位,使Flash可读
  FCTL1 = FWKEY + WRT;                         // 置位WRT使Flash可写

  Flash_Addr[0]=(rand>>8) & 0xFF;
  Flash_Addr[1]=rand & 0xFF;
  Flash_Addr[2]=(rand2>>8) & 0xFF;
  Flash_Addr[3]=rand2 & 0xFF;                   //这四句是设置Flash地址为上面产生的随机地址

  FCTL1 = FWKEY;                                      // 清除WRT
  FCTL3 = FWKEY + LOCKA + LOCK;         // 锁定FLash,这两句的作用应该是保护上面设置的Flash地址
}

/*发送数据函数,该函数在main中最后一段处理节点信号语句中被调用,现在来详细分析其实参、形参及功能:
1,形参addr对应实参i,是发来信号的节点序号,要求不大于sNumCurrentPeers参数(现有节点数量);
2,形参rssi对应实参sigInfo.sigInfo[0],sigInfo是一个ioctlRadioSiginfo_t形式的参数,定义在nwk_types.h文件中:
typedef struct
{
  linkID_t lid;   //指定的信号信息输入端口(一个字节)
  uint8_t  sigInfo[MRFI_RX_METRICS_SIZE]; //#define MRFI_RX_METRICS_SIZE   __mrfi_RX_METRICS_SIZE__(mrfi.h);#define __mrfi_RX_METRICS_SIZE__    2(mrfi_CC2500_defs.h)—信号长度为两个字节
} ioctlRadioSiginfo_t;
这里只用了sigInfo[]数组的第一个元素sigInfo[0],但接收到的信号总共有1+2=3字节
3,形参char msg[MESSAGE_LENGTH](#define MESSAGE_LENGTH 3)对应实参main中uint8_t   msg[MAX_APP_PAYLOAD](main中343行)
这里问一下,万一MAX_APP_PAYLOAD≠MESSAGE_LENGTH怎么办?形参、实参数组长度就配不上了呀
但这个msg其实就是main中331~333行的温度和电压数据存储数组。
4,这个函数和下一个函数transmitDataString( addrString, rssiString, msg )还只是预处理传送数据,
只是改变了addr和rssi的数据格式,真正的传送函数是调用的TXString()函数来实现的*/

void transmitData(int addr, signed char rssi,  char msg[MESSAGE_LENGTH] )
{
  char addrString[4];
  char rssiString[3];
  volatile signed int rssi_int;

  addrString[0] = '0';                                     //转换地址数据格式
  addrString[1] = '0';
  addrString[2] = '0'+(((addr+1)/10)%10);
  addrString[3] = '0'+((addr+1)%10);
  rssi_int = (signed int) rssi;                         //转换信号强度数据格式
  rssi_int = rssi_int+128;
  rssi_int = (rssi_int*100)/256;
  rssiString[0] = '0'+(rssi_int%10);
  rssiString[1] = '0'+((rssi_int/10)%10);
  rssiString[2] = '0'+((rssi_int/100)%10);

  transmitDataString( addrString, rssiString, msg );       //把修改好的数据传送给transmitDataString(  )函数
}

/*------------------------------------------------------------------------------
*
------------------------------------------------------------------------------*/
void transmitDataString(char addr[4],char rssi[3], char msg[MESSAGE_LENGTH] )
{
  char temp_string[] = {" XX.XC"};                                   //X代表待定数值,C代表设定好的字符,temp_string[4] = '.'
  int temp = msg[0] + (msg[1]<<8);

  if( !degCMode )                                                           //非摄氏度格式,即为华氏温度格式
  {
    temp = (((float)temp)*1.8)+320;                                 //转化为华氏温度数值,若是摄氏温度格式则不需要这一步,因为上面在求temp是默认的就是摄氏温度数据格式
    temp_string[5] = 'F';
  }
  if( temp < 0 )                                                                //温度为负值,显示'-'并改为正数数值
  {
    temp_string[0] = '-';
    temp = temp * -1;
  }
  else if( ((temp/1000)%10) != 0 )                                  //下面显示的是摄氏温度格式
  {
    temp_string[0] = '0'+((temp/1000)%10);                    //提取百位数值
  }
  temp_string[4] = '0'+(temp%10);                                  //提取小数位数值
  temp_string[2] = '0'+((temp/10)%10);                          //提取个位数值
  temp_string[1] = '0'+((temp/100)%10);                        //提取十位数值

  if( verboseMode )                                                         //上面已经定义了verboseMode=1,即选择串口模式,下面就发送串口模式下的数据格式
  {
    char output_verbose[] = {"\r\nNode:XXXX,Temp:-XX.XC,Battery:X.XV,Strength:XXX%,RE:no "};

    output_verbose[46] = rssi[2];                                     //强度数据
    output_verbose[47] = rssi[1];
    output_verbose[48] = rssi[0];

    output_verbose[17] = temp_string[0];                         //温度数据
    output_verbose[18] = temp_string[1];
    output_verbose[19] = temp_string[2];
    output_verbose[20] = temp_string[3];
    output_verbose[21] = temp_string[4];
    output_verbose[22] = temp_string[5];

    output_verbose[32] = '0'+(msg[2]/10)%10;                  //电压数据
    output_verbose[34] = '0'+(msg[2]%10);
    output_verbose[7] = addr[0];                                        //地址数据
    output_verbose[8] = addr[1];
    output_verbose[9] = addr[2];
    output_verbose[10] = addr[3];
    TXString(output_verbose, sizeof output_verbose );      //该函数完成数据的发送任务
  }
  else     //按照上面的格式对号入座,好像对不上呀,这里只有3个待定的X,但要传送的变量却有好多位呢!求解···
  {
    char output_short[] = {"\r\n$ADDR,-XX.XC,V.C,RSI,N#"};

    output_short[19] = rssi[2];
    output_short[20] = rssi[1];
    output_short[21] = rssi[0];

    output_short[8] = temp_string[0];
    output_short[9] = temp_string[1];
    output_short[10] = temp_string[2];
    output_short[11] = temp_string[3];
    output_short[12] = temp_string[4];
    output_short[13] = temp_string[5];

    output_short[15] = '0'+(msg[2]/10)%10;
    output_short[17] = '0'+(msg[2]%10);
    output_short[3] = addr[0];
    output_short[4] = addr[1];
    output_short[5] = addr[2];
    output_short[6] = addr[3];
    TXString(output_short, sizeof output_short );
  }
}

/*------------------------------------------------------------------------------
*
------------------------------------------------------------------------------*/
void TXString( char* string, int length )    //如前所述,这个函数才真正完成了发送任务
{
  int pointer;
  for( pointer = 0; pointer < length; pointer++)
  {
    volatile int i;                      //这里定义这个变量起什么作用?
    UCA0TXBUF = string[pointer];
    while (!(IFG2&UCA0TXIFG));          // USCI_A0 TX buffer ready?IFG2:中断标志2;#define UCA0TXIFG  (0x02)
  }
}

网友:
/*------------------------------------------------------------------------------
*
------------------------------------------------------------------------------*/
void MCU_Init()
{
  // Set DCO
  BCSCTL1 = CALBC1_8MHZ;      //#define CALBC1_8MHZ_          (0x10FDu)  /* BCSCTL1 Calibration Data for 8MHz */
                                                     //READ_ONLY DEFC( CALBC1_8MHZ      , CALBC1_8MHZ_)
  DCOCTL = CALDCO_8MHZ;      //#define CALDCO_8MHZ_          (0x10FCu)  /* DCOCTL  Calibration Data for 8MHz */
                                                     //READ_ONLY DEFC( CALDCO_8MHZ      , CALDCO_8MHZ_)

  BCSCTL3 |= LFXT1S_2;            // LFXT1 = VLO(低频振荡器)
                                                    //#define BCSCTL3_            (0x0053u)  /* Basic Clock System Control 3 */
                                                    //DEFC(   BCSCTL3           , BCSCTL3_)
  TACCTL0 = CCIE;                     // 捕获比较控制寄存器开启(#define CCIE   (0x0010u))
  TACCR0 = 12000;                     // TACCR0中断使能,延时1s
  TACTL = TASSEL_1 + MC_1;   // ACLK, upmode

  P3SEL |= 0x30;                          // 定义P3.4,5为串口传输的USCI_A0 TXD/RXD端口
  UCA0CTL1 = UCSSEL_2;          // SMCLK
  UCA0BR0 = 0x41;                      // 8Mhz分频为9600hz作为波特率
  UCA0BR1 = 0x3;
  UCA0MCTL = UCBRS_2;
  UCA0CTL1 &= ~UCSWRST;      // **Initialize USCI state machine**
  IE2 |= UCA0RXIE;                       // USCI_A0 RX中断使能
  __enable_interrupt();
}
/*------------------------------------------------------------------------------
* 该程序运行在 ISR(中断服务例程)中. 读取帧则在应用程序中而不是在ISR中.
------------------------------------------------------------------------------*/
static uint8_t sCB(linkID_t lid)
{
  if (lid)
  {
    sPeerFrameSem++;
  }
  else
  {
    sJoinSem++;
  }
  // 保留帧交给应用层读取
  return 0;
}

/*------------------------------------------------------------------------------
* ADC10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
#pragma vector=ADC1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ADC10_ISR(void)
{
  __bic_SR_register_on_exit(CPUOFF);        // 清除CPUOFF位
}

/*------------------------------------------------------------------------------
* 定时器A0中断服务程序
------------------------------------------------------------------------------*/
#pragma vector=TIMER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 (void)
{
  sSelfMeasureSem = 1;
}

/*------------------------------------------------------------------------------
* USCIA中断服务程序
------------------------------------------------------------------------------*/
#pragma vector=USCIAB0RX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USCI0RX_ISR(void)
{
  char rx = UCA0RXBUF;
  if ( rx == 'V' || rx == 'v' )
  {
    verboseMode = 1;
  }
  else if ( rx == 'M' || rx == 'm' )
  {
    verboseMode = 0;
  }
  else if ( rx == 'F' || rx == 'f' )
  {
    degCMode = 0;
  }
  else if ( rx == 'C' || rx == 'c' )
  {
    degCMode = 1;
  }
}

以上就是demo_AP文件中的函数定义,至此,接收端的处理过程算是全弄明白了。下面,再简单分析下节点的程序demo_ED:

#include "bsp.h"
#include "mrfi.h"
#include "nwk_types.h"
#include "nwk_api.h"
#include "bsp_leds.h"
#include "bsp_buttons.h"
#include "vlo_rand.h"         //各种头文件

void linkTo(void);
void MCU_Init(void);           //main()调用到的函数声明

__no_init volatile int tempOffset @ 0x10F4;          // Temperature offset set at production
__no_init volatile char Flash_Addr[4] @ 0x10F0;  // Flash address set randomly,这两个在AP程序中已经介绍过了

void createRandomAddress();

void main (void)
{
  addr_t lAddr;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关看门狗
  {

    volatile int i;
    for(i = 0; i < 0xFFFF; i++){}
  }                                                                       //延时,等待晶体振荡器稳定
  if( CALBC1_8MHZ == 0xFF )                           // Do not run if cal values are erased,上次忘了问,这句话是何作用?
  {
    volatile int i;
    P1DIR |= 0x03;                                              //P1.0,P1.1方向为输出
    BSP_TURN_ON_LED1();
    BSP_TURN_OFF_LED2();
    while(1)
    {
      for(i = 0; i < 0x5FFF; i++){}
      BSP_TOGGLE_LED2();
      BSP_TOGGLE_LED1();
    }
  }

  // SimpliciTI协议也会改变端口引脚设置
  P1DIR = 0xFF;  //P1端口全为输出
  P1OUT = 0x00;
  P2DIR = 0x27;  //P2端口的0、1、2、5为输出
  P2OUT = 0x00;
  P3DIR = 0xC0;  //P3端口的6、7为输出
  P3OUT = 0x00;
  P4DIR = 0xFF;  //P4端口全为输出
  P4OUT = 0x00;

  BSP_Init();

  if( Flash_Addr[0] == 0xFF &&
      Flash_Addr[1] == 0xFF &&
      Flash_Addr[2] == 0xFF &&
      Flash_Addr[3] == 0xFF )
  {
    createRandomAddress();                  // set Random device address at initial startup
  }
  lAddr.addr[0]=Flash_Addr[0];
  lAddr.addr[1]=Flash_Addr[1];
  lAddr.addr[2]=Flash_Addr[2];
  lAddr.addr[3]=Flash_Addr[3];
  SMPL_Ioctl(IOCTL_OBJ_ADDR, IOCTL_ACT_SET, &lAddr);
  BCSCTL1 = CALBC1_8MHZ;                    // Set DCO after random function
  DCOCTL = CALDCO_8MHZ;

  BCSCTL3 |= LFXT1S_2;                      // LFXT1 = VLO
  TACCTL0 = CCIE;                               // TACCR0 interrupt enabled
  TACCR0 = 12000;                               // ~ 1 sec
  TACTL = TASSEL_1 + MC_1;             // ACLK, upmode

  /*一直尝试连接直到成功。翻转LEDS 以显示连接未完成。LED3为红色但在实验板丝印层上标记为LED4。LED1为绿色.*/
  while (SMPL_NO_JOIN == SMPL_Init((uint8_t (*)(linkID_t))0))
  {
    BSP_TOGGLE_LED1();
    BSP_TOGGLE_LED2();;
    __bis_SR_register(LPM3_bits + GIE);     // LPM3 with interrupts enabled
  }
                                                                    // 无条件连接到AP。连接成功后AP一直处于监听状态。

  linkTo();
}

网友:
void createRandomAddress()
{
  unsigned int rand, rand2;
  do
  {
    rand = TI_getRandomIntegerFromVLO();     // first byte can not be 0x00 of 0xFF
  }
  while( (rand & 0xFF00)==0xFF00 || (rand & 0xFF00)==0x0000 );
  rand2 = TI_getRandomIntegerFromVLO();

  BCSCTL1 = CALBC1_1MHZ;                          // Set DCO to 1MHz
  DCOCTL = CALDCO_1MHZ;
  FCTL2 = FWKEY + FSSEL0 + FN1;               // MCLK/3 for Flash Timing Generator
  FCTL3 = FWKEY + LOCKA;                           // Clear LOCK & LOCKA bits
  FCTL1 = FWKEY + WRT;                               // Set WRT bit for write operation

  Flash_Addr[0]=(rand>>8) & 0xFF;
  Flash_Addr[1]=rand & 0xFF;
  Flash_Addr[2]=(rand2>>8) & 0xFF;
  Flash_Addr[3]=rand2 & 0xFF;

  FCTL1 = FWKEY;                                           // Clear WRT bit
  FCTL3 = FWKEY + LOCKA + LOCK;             // Set LOCK & LOCKA bit
}

void linkTo()
{
  linkID_t linkID1;
  uint8_t  msg[3];

  // keep trying to link...
  while (SMPL_SUCCESS != SMPL_Link(&linkID1))
    /*SMPL_Link(&linkID1):这个函数的调用发送了一个广播连接脚本后等待应答,当收到一个应答时,
      两个节点之间的连接已经确定,会分配以一个Link ID作为连接的语柄。这个函数可以多次调用
      来建立多个逻辑连接,在同级节点中可能连接相同或不同的设备。
    函数原型:   smplStatus_t  SMPL_Link(linkID_t *lid)
    参数lid: 这个参数是一个指向Link ID指针,如果调用成功,指针指向的变量将有效,并将在
                随后的具体节点应用程序接口中使用。
    返回值:SMPL_SUCCESS         连接成功。
           SMPL_NO_LINK         在等待其间没有连接应答。
           SMPL_NOMEM         没有空间分配给当地的接收端口,没有更多的空间连接表,或没有在输出帧队列空间。
           SMPL_TX_CCA_FAIL 无法发送链接帧。 */

  {
    __bis_SR_register(LPM3_bits + GIE);     // 选择LPM3模式,开总中断
    BSP_TOGGLE_LED1();
    BSP_TOGGLE_LED2();
  }

  // Turn off all LEDs
  if (BSP_LED1_IS_ON())
  {
    BSP_TOGGLE_LED1();
  }
  if (BSP_LED2_IS_ON())
  {
    BSP_TOGGLE_LED2();
  }
  while (1)
  {
    volatile long temp;
    int degC, volt;
    int results[2];
    SMPL_Ioctl( IOCTL_OBJ_RADIO, IOCTL_ACT_RADIO_SLEEP, "" );
    /*SMPL_Ioctl():
      原型:smplStatus_t SMPL_Ioctl(ioctlObject_t obj, ioctlAction_t act, void *val)
      obj 被请求的动作的对象.
      act 指定对象应完成的动作.
      val 参数信息指针.有动作决定输入输出. 若对象/动作组合不需要参数信息则可为空值*/

    __bis_SR_register(LPM3_bits+GIE);       // 选择LPM3模式,开总中断
    SMPL_Ioctl( IOCTL_OBJ_RADIO, IOCTL_ACT_RADIO_AWAKE, "" );

    BSP_TOGGLE_LED2();
    ADC10CTL1 = INCH_10 + ADC10DIV_4;       // 片内温度传感器时钟信号为ADC10CLK5分频
    ADC10CTL0 = SREF_1 + ADC10SHT_3 + REFON + ADC10ON + ADC10IE + ADC10SR;
    for( degC = 240; degC > 0; degC-- );            // delay to allow reference to settle
    ADC10CTL0 |= ENC + ADC10SC;                 // 采样并开始转换

    __bis_SR_register(CPUOFF + GIE);             // LPM0 with interrupts enabled
    results[0] = ADC10MEM;                               //提取温度数值

    ADC10CTL0 &= ~ENC;

    ADC10CTL1 = INCH_11;                               // 开启电压采集通道,AVcc/2
    ADC10CTL0 = SREF_1 + ADC10SHT_2 + REFON + ADC10ON + ADC10IE + REF2_5V;
    for( degC = 240; degC > 0; degC-- );           // delay to allow reference to settle
    ADC10CTL0 |= ENC + ADC10SC;                // Sampling and conversion start
    __bis_SR_register(CPUOFF + GIE);            // LPM0 with interrupts enabled
    results[1] = ADC10MEM;                              //提取电压数值
    ADC10CTL0 &= ~ENC;
    ADC10CTL0 &= ~(REFON + ADC10ON);        // turn off A/D to save power

    // oC = ((A10/1024)*1500mV)-986mV)*1/3.55mV = A10*423/1024 - 278
    // the temperature is transmitted as an integer where 32.1 = 321
    // hence 4230 instead of 423
    temp = results[0];
    degC = ((temp - 673) * 4230) / 1024;
    if( tempOffset != 0xFFFF )
    {
      degC += tempOffset;
    }
    /*数据格式,  UB = upper Byte, LB = lower Byte
    -------------------------------
    |degC LB | degC UB |  volt LB |
    -------------------------------
       0         1          2
    */

    temp = results[1];
    volt = (temp*25)/512;
    msg[0] = degC&0xFF;
    msg[1] = (degC>>8)&0xFF;
    msg[2] = volt;

    if (SMPL_SUCCESS == SMPL_Send(linkID1, msg, sizeof(msg)))
    {
      BSP_TOGGLE_LED2();
    }
    else
    {
      BSP_TOGGLE_LED2();
      BSP_TOGGLE_LED1();
    }
  }
}

/*------------------------------------------------------------------------------
* ADC10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
#pragma vector=ADC1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ADC10_ISR(void)
{
  __bic_SR_register_on_exit(CPUOFF);        // Clear CPUOFF bit from 0(SR)
}

/*------------------------------------------------------------------------------
* Timer A0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
#pragma vector=TIMER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 (void)
{
  __bic_SR_register_on_exit(LPM3_bits);        // Clear LPM3 bit from 0(SR)
}

网友:
楼主好好养病 好好备考  :)

也请大家帮忙看看红色字体标出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按照上面的格式对号入座,好像对不上呀,这里只有3个待定的X,但要传送的变量却有好多位呢!求解···
这个很简单的,可以自己修改 [ 本帖最后由 梦之旅 于 2011-6-13 10:00 编辑 ]

网友:
//这里定义这个变量起什么作用?
这个应该是定义了没用,你把它删掉试试,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
第三个应该是判断BCSCTL1寄存器是否设置为8M吧,匆匆看了一下,如果有不对欢迎指出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好意思啊,梦之旅版主,才看到你的解答!前两个疑问按照您的建议试了下,确实无关紧要,可以自己修改。第三个问题我也看出来了是要使得BCSCTL1寄存器设置为8M,只是不理解后面的注释Do not run if cal values are erased这句话,什么叫cal values are erased。不过,TI既然这样写了,就暂时这样记着吧,现在也没时间纠结于这些细节了,还是赶紧实现自己的应用要紧呐!
多谢版主抽空回复我的问题! 版主您也在忙着应付期末考试吧?

网友:
 if( CALBC1_8MHZ == 0xFF )                           // Do not run if cal values are erased,上次忘了问,这句话是何作用?

在430内部有个信息段用于存储为何DCO可以配置到各种不同的频率的值的,这个值为空的时候就是ff了 你懂的不多说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恩,一个期末,还有一个比赛,飞思卡尔的,我们学校下了决心,如果今年我们进不了国家决赛的话,下届飞思卡尔可能就看不到我学校的影子了,所以我们不能做历史的罪人啊,现在我在负责软件和相关方面调试工作,可能pcb也要我来修改,比较忙,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D:

噢,明白了···多谢高人指点!

网友:
谢谢!写的非常详细,真的很有用~~~~LZ继续加油哦~~

网友:
您好

你好,我想问下AD采样点数应该怎么设定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想问下这里AD转换的采样数是怎么设置的?

网友E:
您好,请问:void createRandomAddress()在哪里找到的?
我从bsp、mrfi、nwk、nwk _applications到Peer_applicaton,无论是.h文件还是.c文件,翻了个遍都没有找到
void createRandomAddress();希望楼主能指点一下,先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您好,请问:void createRandomAddress()在哪里找到的?
我从bsp、mrfi、nwk、nwk _applications到Peer_ap ...

您好,记得不是很清楚了
请看工程中一个.r43的文件,记得是汇编实现的,ti官方有其他的实现方法是c的可以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D:
您好,记得不是很清楚了
请看工程中一个.r43的文件,记得是汇编实现的,ti官方有其他的实现方法是c的可 ...

恩~谢谢

网友:
求教!!经过以下这两句后,ADC时钟是不是变为64mHz?
  ADC10CTL1 = INCH_10 + ADC10DIV_4;       // 片内温度传感器时钟信号为ADC10CLK5分频
    ADC10CTL0 = SREF_1 + ADC10SHT_3 + REFON + ADC10ON + ADC10IE + ADC10SR;
另外后面要延迟240个周期来等待,这个240怎么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