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TI】GPIO设置输出电流2、4、6mA可变的意义是什么?

楼主:
如题,是为降低功耗而设的吗?还是有别的原因?如果是为了降低功耗,请举一个例子,解释其原理(别叫我看英语版芯片手册)。

网友:
 没用过这个系列的CPU,但FPGA的I/O脚是可以设置电流的,也确实很有用,比如遇见信号过冲现象时,适当降低输出驱动能力,即可使波形规整。

网友:
这个我实验过不知道说的对不,2、4、6mA三个不同的驱动能力,TI可能考虑到一些比较特殊的场合,需要大的电流才能驱动,比如我有一个小电机,可能用6mA的就能驱动起来,而2,4就不行。这样有选择的,可以给设计带来更多的方便,也可以考虑到功耗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说的不错!

网友:
还真没研究过,以前接触过LED显示驱动,里面倒是有电流调节,以控制LED亮度,就是显示灰度。那个用的是PWM控制电流源,每个管脚一个微型电流源。
你说这个不晓得是如何实现的,不过估计是两路上拉电阻,通过控制00、01、10、11实现高阻、2mA、4mA、6mA。实际上就是高阻,弱上啦,强上拉,推挽。应该没有啥特殊的。

网友:
The 2 mA, 4 mA, and 8 mA options are provided so you can choose your power consumption and output speed.

The lower drive (2 mA) saves power (from your power supply) but provides lower frequency output pin toggling.

The higher drive (8 mA) consumes more power and provides higher frequency pin toggling.

The intermediate (4 mA) drive is a compromise between the other two extremes.

Depending upon your application, you choose the appropriate drive.

Hope this helps you.

Garry.

以上是TI E2E™ Community 上的回复!!

网友:
回复 网友B:

网友:
除了功耗之外

网友:
不仅是逻辑问题